[外设] 请教大神,今天拆了一个JBL脉动2,开机微电流

楼主(2020-10-21):
本来只是充电口坏了,本想着拆开自己换个充电口,结果换好了开机没反应了,拆开主板接上稳压电源,微电流,不开机,但是从充电口接上电源可以开机,显示充电,但是按键不能用,不能蓝牙,只能AUX输入,断电后就立马关机。
坛友大神支个招,小白暗下决心,把这个板子拿下。没有什么基础,就会拆拆换换,元件什么的完全是小白,也不知道怎么检查故障,从哪里下手也一头雾水。

网友(2024-02-23):
你好哥们!修好了吗?我的也是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
支持下diy,问题多数在充电口焊接上,如图,一共9个点,距离非常精细,不能错开0点几毫米,具体可以抖音上找维修视频学习,祝解决问题

网友:
如果换之前功能正常,那就一定是换的问题,这类充电口不太好换,以前修过一个小布丁故事机,换接口把电路板搞坏了

网友:
这种充电接口应该是低温焊锡吹上去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