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环形电感的线圈断线了能不能直接焊接上?

楼主(2020-10-21):
一个环形电感中间断开了,手头没有合适的代换件,也没有合适的漆包线,能不能直接焊接上用?

网友:
是电感的线断了就可以吧,磁芯断了应该也可以想办法粘牢

网友:
可以的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
焊接放心用,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