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坛子里的魅色单槽多功能充电器拆解+测评

楼主(2020-10-21):
受了睦版的忽悠,入手了小巧与功能兼备的魅色单槽多功能充电器,上手用了几天,感觉还很不错的,唯一不足是槽太宽,18650电池固定不好,显然这样兼容了26650,但咱业余玩家接触不到26650啊!好了,废话少说,开始拆解!
外观图,好彪悍的机身:

显示控制面板,全是鸟文:

电池触点设计兼容平头与尖头:

输入输出接口,弹片咬合紧密,插拔起来哐当,哐当很有手感:

背面,除了数码之家logo,其余全是鸟文:

12合1卸下6颗螺丝,螺丝手感有点发粘:

露出内部,普通的双面环氧树脂玻璃布PCB,焊点焊工不错,无字芯片:

正面,两颗大电感,一个充电一个升压,续流二极管,LED,阻容器件:

换个角度看看,翠绿色板子还算养眼:

装回充电器,放上一节三星电池,LED指示电池满电:

放上N节电池也无压力:

长按按钮选择充电电流,断电记忆选择。
首先看看0.5A充电电流下的转换效率:

U表显示5.18V,0.49A:

电池端电流0.52A,效率86%,比4056高不少:

再看看1A充电电流下的转换效率:

U表显示5.27V,1.03A:

电池端电流0.98A,效率降到76%不过总体来说还行:

输出接口接小夜灯,测试输出效率,输出0.83W输入1.5W,效率比较可怜,只有56%,也就应急用用:

谢谢观看!

网友A:
  不错,图文并茂,口水连编,要去申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错,图文并茂,口水连编,要去申精。

外围电路有点多,而且二极管整流,应该用米勒102类似EC209CA五合一双向同步整流单芯片方案,内置路径管理只需一颗电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围电路有点多,而且二极管整流,应该用米勒102类似EC209CA五合一双向同步整流单芯片方案,内置路径管理 ...

米勒那个东西太丑了,方案也太简单。里面LED的导光都没有。不过用上了英集芯的方案已经不错了,可惜电流不可调

网友:
两边贴点泡沫胶就可以固定了吧?

网友:
这个挺方便~

网友:
再测测双槽的

网友:
论坛换的吧,还是双槽或者4槽实用多了,这个用料也算实在了

网友:
这个充电器的正负极设计的不好,充14500不方便,14500在里面只有正负极是接触的,电池本身是悬空的,不能稳定的固定好。淘宝上那种几块钱的有插头的单槽充电器都能让14500固定好,正负极和模具改成那种样子应该更好。

网友:
好像这个充21700也不行,就差一点点下不去,唉,随着21700越来越多这个也快用不上了

网友:
楼主再测测双槽的,还有这个可以充镍氢,镍铬,锂离子,磷酸铁锂电池,应该都测试一遍,看看效率哪个最高!

网友:
有俩双槽的,放了大半年没用,突然不好使了,,Ծ^Ծ,,

网友:
感觉还不错,两槽的需要改

网友:
我的充电截止电压4.25V,有点高,能不能降的4.20以下???

网友:
还是双槽的好,单槽的不喜欢。

网友(2021-01-03):
坛子里的魅色单槽多功能充电器

多钱?

网友(2022-01-05):
唯一不足是槽太宽,18650电池固定不好,显然这样兼容了26650,但咱业余玩家接触不到26650啊!

魅色双槽充电器有这个缺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