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捡漏还是捡雷之华仪MY-65篇

楼主(2020-10-21):
    最近沉迷于捡漏而无法自拔,估计玩表的有不少同好,在此正好和大家交流下经验。究竟是捡漏还是捡雷,到底是赌狗一无所有还是应有尽有,请各位拭目以待←
    在某二手交易平台闲逛的日常,发现一批号称某学校淘汰的华仪MY65,包功能不包精度,不带附件,竟然都不到50就包邮,瞬间眼前一亮,毕竟是四位半,虽然老点吧,顺手就开始与卖家的交易。在未收到宝贝的期间,就期待主芯片是美信而且是好的,其它都好解决。
    几日之后,宝贝顺利到手,因为没有电池,先装电池,顺便拍照。

    正面看着还好,没有太惨。

    保护套背面两个脚撑齐全可用,还能插表笔测量。

    看到出厂日期有点惊,在我不会用万用表的时候就出厂了。。。

    后盖三颗螺丝比较好,是卡在里面防止丢失的。看到PCB时有点忐忑,因为有几处焊接过的痕迹,焊油没有擦。

    康铜丝上有焊锡调整的痕迹。随机带的玻璃管保险里面有雾气,取出另一块表测了下,果然烧了。找了个MY65的电路图,看保险是F200mA的,手里没有这款,顶上个F315mA陶瓷的。

    拧下屏后的四颗螺丝,拿下屏后,看到了主芯片是美信7129,剩下的就看装上电池的运气了。

    侧面的排阻,这货有焊接过的痕迹,不知道还活着么。
    装上电池测试的时候杯具了!各个档时准时不准,偶尔还会跳下数值显示“1. ”。这时候提醒自己不要慌,有准的时候证明主要部件没有挂,从按转盘数值会有变化判断,有可能是转盘下的PCB接触电阻不稳定。看来是一点懒都偷不得,刚才没拆转盘,这时就来个样瞅瞅。

    拆下转盘拍张照片,防止擦的时候簧片弄乱。用无水酒精把簧片和转盘下PCB都擦干净后,复原完整后开始测试。

    直流2V档测试,比源表高6个字。

    直流10V测试,比源表高4个字。

    200Ω电阻档测试,比源表高2个字。

    直流20mA档测试,比源表低19个字。

    这货竟然还有频率档,可惜源表最高只有100Hz,基本准确,偶尔会跳高1个字。
    总结,这次只能算涉险过关,基本也能算捡漏吧,各位怎么看←

网友:
与楼主的过程校验仪同款。

网友:
很不错,芯片是最好的7129,如果对源的精度有把握可以调整下表的精度

网友:
电老虎一个,不值得。

网友:
有一个同款的蓝色版本,好用,确实比较耗电,即使可以自动关机。

网友:
这表50元? 还捡漏? 20元还差不多

网友:
看着蛮老的样子哦。。。。。

网友A:
这个是老货,做工,材料都是有保证的,我去咸鱼没找到50包邮的,在哪里买的,告诉下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老货,做工,材料都是有保证的,我去咸鱼没找到50包邮的,在哪里买的,告诉下去看看 ...

宝贝还没到,卖家的货就已经卖完了

网友:
玩久了,就会觉得“稳定”“可靠”才是最重要的!至于精度,那是浮云,只要误差不大就行了。尾数偏差几个字,无所谓,谁又知道谁才是准的呢?当然,发烧就另当别论,最求的就是1字不差!别管我的源准不准,就是必须与我的源一字不差!

网友:
芯片是正版的,不是牛屎,很赞

网友:
引用 楼主:
宝贝还没到,卖家的货就已经卖完了

好吧,这个速度太给力了

网友:
便宜么 这表 2004年捡了个坏的 换了个 7129就好了  还有一个MY 65改进版  新的200吧 电子市场买的 参加电子竞赛时候买的 现在还在家里

网友:
这个表算是一代经典的了,能收个成色好的来收藏也不错的哦

网友:
好歹四位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