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DIY电脑连接电视播放4K视频,请高人指点

楼主(2020-10-22):
想DIY一台台式电脑连接电视播放4K视频,请高人指点,最好高、中、低配置都有谢谢!

网友:
去图拉丁吧问问。那里大神多

网友:
电脑能放4K就没有中低配的说法了

网友A:
播放4K电影当今入门配置既可,主要是要一张显存大点的显卡。

网友:
低配ATOM的核显即可,如J4105/N4100/J5005/N5000之类自带HD600/HD605。
中配的话INTEL的7代以上以及AMDZEN+/ZEN2之类带核显的U
高配就是再+个GTX1050或以上独显。
需要注意的是所有用核显硬解4K内存都要上双通道,最好2条4G以上内存。
其它需要注意的是主板带HDMI2.0或DP1.4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播放4K电影当今入门配置既可,主要是要一张显存大点的显卡。

4k跟显存有多大关系,不是应该4K解压和硬盘读取为前提?

网友:
1080P我就觉得够清晰了,4K的文件又大,资源又不多。1080P二代i3,做HTPC客厅接电视就可以带的很溜

网友:
我在百度看到,我收的旧主机A8-7600就能看4K,但我本人对4K没什么好感,也没有4K显示器,4K片源又那么占地方,在显示器上,720P-1080P已经足够观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