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晒一下一年多收集的闪存。

楼主(2020-10-22):
晒一下一年多收集的闪存。大多数MLC闪存是从企业盘上拆的。只有一盒TLC闪存是各种板子上拆下来的。闪存过测试架后择优保存,垃圾货做优盘处理。

网友A:
赤裸裸的炫富,炫富。

网友B:
不密封防潮的话,过多两年一加热就会鼓

网友C:
不放在板子上用的芯片,就是吃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密封防潮的话,过多两年一加热就会鼓

防潮肯定会注意。有第二层塑料箱,里面有防潮剂。曾经330度拆TSOP48闪存就吹裂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放在板子上用的芯片,就是吃灰

短时间用不完,但不再囤新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赤裸裸的炫富,炫富。

对非商户来说的确多了点。商户看不上这些,人家按K计算。

网友:
打土豪, 分颗粒

网友:
好多好多,够用一辈子了

网友D:
按克算,有用的贵过黄金,没用的贱比沙土。

网友:
引用 网友D:
按克算,有用的贵过黄金,没用的贱比沙土。

来于沙土,归于沙土。沙土附加了智慧、技术和工艺

网友:
收藏啥的人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密封防潮的话,过多两年一加热就会鼓

还有这个讲法啊,用之前上烤箱

网友:
赤裸裸的炫富!!

网友:
颗粒就是硬通货,十几年了,好像都不曾改变,从一代闪存K9F5608玩起几十M大小容量,从CF卡上拔到U盘和MP3上,在从MP3上拔到老人手机上,再从老人手机上拔到路由器、行车记录仪上.......上古的闪存三星家的还是常见,只是英飞灵的见不到了。铁打的闪存流水的消费电子品......

网友E:
曾经在一个开门店的亲戚那看到一块拆出摇摇车的板子,上面有一颗K9F1G08,焊脚都曾经断过被线引出,想想这片老乌龟都不知经历了多少次战斗:拆了又焊,焊了又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曾经在一个开门店的亲戚那看到一块拆出摇摇车的板子,上面有一颗K9F1G08,焊脚都曾经断过被线引出,想想这 ...

也有可能第一回拆下就断脚,经过刮骨疗伤勉强救活。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有可能第一回拆下就断脚,经过刮骨疗伤勉强救活。

所以啊,闪存颗粒,还真没听说制程老了、过时了被集中起来拿去炼金的...再次上板利用的价值很高!囤一点都没有CPU一夜化水的感觉,CPU制造很昂贵,平台匹配单一,一旦淘汰只有炼金的命....

网友:
K9F1G之类还是有很多小设备用得上,便宜又耐用,可惜一般人用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密封防潮的话,过多两年一加热就会鼓

有这个可能,我就遇到过,当时都是64GB的东芝颗粒,也是珍藏的,后来焊接折腾着玩,确实发现容易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