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68量产请教 DOWNLOAD ISP FAIL(04)

楼主(2020-10-22):
有一个闪迪颗粒,2258XT是能够量产的东芝的什么1KNZ,不用土狗的颗粒,但是在3268上怎么量产都是DOWNLOAD ISP FAIL(04),是单贴的板子,SB8已经短接,SB4也一直短接短接(似乎SB4短不短接都一样),电压是R44,1.8V,
软件自动识别是19NM的参数用的自然也就是19NM的ISP可是颗粒查询是1Y NM

短接SB10,之后是

楼主:
是不是颗粒没有焊接好也会出现DOWNLOAD失败的问题

网友A:
按这个跳线试试,再不行开prescan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这个跳线试试,再不行开prescan

sb8 和sb10不能同时短接,直接烧主控

楼主:
定起来,有谁能帮帮忙

网友:
用低格工具开试试

网友B:
sb8虚焊了
紫薯布丁

楼主:
引用 网友B:
sb8虚焊了
紫薯布丁

我试一试,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sb8虚焊了
紫薯布丁

不是这个问题,只短接SB8,SB10和SB4空,还是一样的,这个颗粒原厂正片就有参数,怎么会量产不了,黑片的东西一律不用,太浪费时间了

网友(2022-11-06):
引用 网友A:
按这个跳线试试,再不行开prescan

我这个帖子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52724-1-1.html
NCME2 按照大树的跳线表 SB8 SB9 断开,但 SB10 是短接的
最后开卡成功
但你这个翼浪的表,按照 Intel/Micron 20/16nm 连 SB10 都不用接

网友(2024-12-21):
我用 SM3268M 贴两片 05444/05454-032G RM,1.8V 跳 SB8
正片工具也是同样错误
用带 Prescan 的工具是这个错误

网友:
专业人士,专业工具,专业技术,感谢分享

网友:
换多几个工具看看,个人感觉3268比3267好玩

网友(2025-01-23):
不纠结
我改贴IS917 成功了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94267-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