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首拆闲鱼1900元入手的映众超级冰龙GTX1080 8GB显卡

楼主(2020-10-22):
这应该是数码之家论坛第一个1080拆解帖ba,我在购买前没搜索到相关的帖子
这也应该是我发过的图片最多的一个帖子了,53张图片,后面还蹦出来一个“上传失败”,不知道是少了那张图片......

不BB,直接上图

380显卡玩GTA5有时候会卡顿,,趁现在矿难显卡涨价,288购入350卖出。

卖了没显卡用咋整,,当然是买一张1080啦

瞬间出现
闲鱼上用了1900元买的,似乎还不错

卖家说还有一年官方保修

背面有一张二手商必备易碎贴

看起来贴不紧

小刀刮下来放小米20w无线充上

侧面的小风扇,散热片上有一些划痕

拔风扇插头
拆背板螺丝略

称一下体重,1.2KG,不愧是弯弯龙

分开散热器
我总是担心压到散热片会不会压碎核心

风扇有正常使用痕迹
看来应该不是矿卡
应该没有人用1080挖矿吧

还是正常的积灰

3线的小风扇,可调速的

整块取下来,这是显卡供电的散热片
有热管导热

接口也挺干净的

取下核心周围的加强框,据说映众前几代显卡都会变形,1080的加强框有效的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个框还兼显存散热

全貌
公版显卡加了点料,还给拉长了
节省了重新设计pcb的费用,性价比的来源

背面,一堆密密麻麻的小电阻小电容

核心背面的电容
3080因为这几个电容用料不合格导致黑屏,,召回

sli金手指
俗称显卡交火
没有用过,金灿灿的

用酒精擦掉旧硅脂
英伟达的镜子不太行,给刻字了
还是AMD适合做镜子

这边也得擦一擦
CPU的散热器铜底不是要追求尽量光滑吗
这个是咋回事呀,厂家忘记抛光了???

供电
一些矿卡坏掉除了显存核心虚焊,很有可能是供电放烟花

来个特写

散热器拿去水洗
洗洗更健康

3个风扇
12v0.35a

colorful
啥品牌的风扇?

RGB灯板,随负载高低自动变色
实际体验感觉像是随温度高低变色。。。

显存 GDDR5

随便挤上一坨导热硅脂
不用太多
第一次盖上散热器后要拿下来看有没有气泡

安装的时候发现外壳错位了
只能先装散热片,定位一下外壳,再拆下来,套上外壳,重装

易碎贴

(在这个步骤前重新拆开了n遍,忘插风扇插头,多出一颗螺丝......)

粘回去

2018.05生产的

机箱塞不进只能拆掉侧板

有点要散架的感觉
还是切掉一块重新装上比较好

针不辍
节省了买新机箱的钱

一次点亮

没毛病
(装驱动过程略)

新版娱乐大师跑个分

比平均分高了2w分

试试GTA5
没有电竞显示器,凑合着用
emmm似乎被CPU卡瓶颈了

.

楼主:
发个帖子写到1:32:dizzy:
M币敢敢砸过来

网友A:
几年后10块钱都没人要,我的是1G带HDMI的,看8K完全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个帖子写到1:32
M币敢敢砸过来

敢敢砸过来,小公园,乌桥,牛肉丸?

网友:
一个显卡比我整个笔记本都耗电

网友:
显卡超CPU好多,U,硬盘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年后10块钱都没人要,我的是1G带HDMI的,看8K完全没问题~

1080不至于吧,性能排行靠前的,还能用好几年。目前大部分游戏都可以最高特效

网友:
colorful,七彩虹的风扇

网友B:
一千九买个电炉子,有钱人

网友C:
有钱,脂多了。散热片抛光不足,还有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千九买个电炉子,有钱人

冬天到了要取暖的

网友:
1080二手的现在还要1700?总感觉不1060没高多少。

感觉真贵。

网友:
小米拍照还是可以的 可惜小米太傻了 适当提高一点对比度 画面会‘清晰’很多

网友:
性能够用了,再战十年没问题

网友:
我的七彩虹盒子上写着colorful

网友:
楼主也是汕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钱,脂多了。散热片抛光不足,还有纹

感觉有一半的量就够了

网友:
有钱,一个显卡比我整机都贵.....

网友:
今年年初2000出头买了一块映众RTX2060.有光追,还是这价格 挺香的
话说映众的卡都又大又长又重啊,我的机箱是至睿 蜂巢,算是那种大机箱了,以前那块EVGA GTX1070直接装,
2060这都还得拆掉2.5寸硬盘架位置才能装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