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SONY Xperia 1 Ⅱ还是Xperia 5 Ⅱ?有人关注索尼新出的旗舰手机吗?

楼主(2020-10-22):
Xperia 1 Ⅱ国行版已经上市了,价格7999(骁龙865 CPU+12G RAM+256G ROM)
Xperia 5 Ⅱ 国行下个月初上市,价格5999(骁龙865 CPU+8G RAM+256G ROM)

网友A:
配置很好,价格太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配置很好,价格太贵了

对于音乐发烧友和摄影爱好者,确实是一部好手机,就是软件应用这块还差些。

网友:
1 II我有个朋友买了,澳门那8000MOP$多,差不多6700人民币。我觉得它比较值得买的亮点:拍摄能力、屏幕效果、续航能力、储存卡扩展、防水、耳机孔、性能,
至于值不值花那么多钱买它,就看实际需要了。毕竟比它便宜的没有它各方面都做的这么均衡,比它贵的,配置更强且系统还更好用

(音乐播放能力比起我之前的XZ1有所退步,耳机孔虽然在这一代回归了,但不支持自家的有线降噪耳机和外置立体声麦克风,另外这款手机的散热很一般,不适合长时间玩游戏,
看过拆解视频,SOC没有做类似液冷铜管那样的导热,屏幕中间有个位置后面是空的,利用大空间腔体让热量不会集中在一个位置)

楼主:
实在是不喜欢iPhone12的刘海屏和背面3摄像头,整个外观没有SONY Xperia来得好看。

网友B:
手机有必要买这么贵的吗?不就是打个电话、看个微信、京东、淘宝,偶尔拍个照片。目前的千元机性能都过剩,几百块的都够用,只要存储容量不少于64G就行。

网友:
小米6钉子户表示心动了。

网友:
手持x1,不喜欢ii,等下一代,要买的话还是1吧

网友:
后摄有蓝宝石耐磨玻璃吗,相册还会不会把网络缓存图片跟自己拍的照片混放到一起?

网友C:
三个月前换了一加8Pro的也心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三个月前换了一加8Pro的也心动了。。。

等你买的时候就不会心动了,索尼Xperia1 Ⅱ比1+ 8PRO贵好多。我现在用的1+8低配的这个价可以买两台,
而且不见得有些方面比1+8或者8PRO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机有必要买这么贵的吗?不就是打个电话、看个微信、京东、淘宝,偶尔拍个照片。目前的千元机性能都过剩, ...

生活的圈子不同,用途不同,不是每个人都只把手机当成一个通讯扫码的工具。
有些人是极客的,而且还有强迫症,摄像头里有没有摆正在外圈的正中间,缝隙大不大,边框零点几毫米.....都比较在意,看惯了高端机的人,再看千元机那做工简直不入眼。
而有些人在做视频播客,需要拍摄能力、效果好点,也需要一定的存储空间和性能在手机上剪辑。
有些人喜欢玩手机玩游戏,需要散热好且配置强悍的手机,毕竟千元机光屏幕刷新率和触摸采样率就要低一大截,对操控影响还是挺大的,SOC、闪存的方案那些影响就更大了。
有些人不想老是换手机,只是单纯想买个好点的手机,这样系统、软件迭代后不容易卡顿,手机还能多用个几年。还有些人刚好相反,手机一年一换,新手机到手,旧手机转出去也不会亏太多钱.千元机保值率是最差的,可能买的时候899,保护的再好也就只能卖个300、400。

网友:
前几年Z1首发的时候买过,各方面都满意就是偶尔卡顿感让人不爽。当时它的防水级别是最高的,我去三亚玩,水里各种拍照别说多开心了,旁边的人看得一愣一愣的。

网友:
sony黑科技, 你值得拥有

网友:
一流的硬件,蛋疼的系统还没有三星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