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DDR3L内存条比DDR3要差不少。

楼主(2020-10-22):
最近整理几个联想商用台式机,发现它们的内存条是DDR3L-1600,比普通DDR3后面多加了个L,号称低电压1.35V(普通内存是1.5V),但性能也下降了,从跑分上看,甚至不如普通的DDR3-1333。
大家用过这种阉割版内存条么?

网友A:
低压内存用在常压插座上也不行么?我以前一直以为低压的颗粒比常压的更好呢。也没深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压内存用在常压插座上也不行么?我以前一直以为低压的颗粒比常压的更好呢。也没深究。 ...

有文章解释说,低电压内存比普通内存,性能降低15%。

网友:
楼主的这几条内存不全是1600的

照片从上往下:
第一条是DDR3 1600
第二条是DDR3 1333
第三条是DDR3 1066
第四条是DDR3 1066

如果你4条内存同时插上用的话只能工作在1066频率,测速不如1333不是很正常吗

另外,DDR3L,就是所谓的低电压内存并不会降低性能,性能上和同频率的DDR3内存是一模一样的。不过DDR3L会比DDR3节约15%左右的电能消耗,也就是发热更低。

楼主:
电脑型号            联想 90CYCTO1WW 台式电脑
  操作系统            Windows 7 旗舰版 32位 SP1 ( DirectX 11 )

  处理器              英特尔 第四代酷睿 i3-4170 @ 3.70GHz 双核
  主板                联想 NOK ( 英特尔 Haswell - Lynx Point )
  显卡                AMD Radeon R5 340 ( 1 GB / 宝龙达 )
  内存                4 GB ( 记忆科技 DDR3L 1600MHz )
  主硬盘              希捷 ST3500418AS ( 500 GB / 7200 转/分 )
  显示器              联想 LEN60BF LEN F2014A ( 19.4 英寸  )
  光驱                日立-LG DVD-RAM GHC0N DVD刻录机
  声卡                瑞昱 ALC662 @ 英特尔 Lynx Point  高保真音频
  网卡                瑞昱 RTL8168/8111/8112 Gigabit Ethernet Controller / 联想

楼主:
我只用了这两个内存条测试,上面是DDR3-1600L,下面是DDR3-1033,从鲁大师跑分看,下面一条跑分明显高于上面一条。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只用了这两个内存条测试,上面是DDR3-1600L,下面是DDR3-1033,从鲁大师跑分看,下面一条跑分明显高于上 ...

除了频率,还有其它参数是怎样的呢,用CPU-Z看看。截个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只用了这两个内存条测试,上面是DDR3-1600L,下面是DDR3-1033,从鲁大师跑分看,下面一条跑分明显高于上 ...

下面那条是1333
不清楚鲁大娘的打分机制是怎么样的。不过看这两条内存应该是下面1333这条的时序更优一点。

你用CPUZ看一下就知道了

另外测试用AIDA64测内存、缓存比较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只用了这两个内存条测试,上面是DDR3-1600L,下面是DDR3-1033,从鲁大师跑分看,下面一条跑分明显高于上 ...

上面这条SK的恕我直言,也是DDR3的而不是DDR3L

网友:
一般来说相同频率时序数字越低延迟就低,速度就快
内存频率高了,一般要放宽时序来维稳
超频都是这么玩的
台式机还有普条低压条之分吗,笔记本是有的

网友:
性能高低不是这么看的,是进bios看内存的实际参数,根据那个来定的,你发个内存照片,就说低压内存性能差,这没任何理论根据啊。

网友:
我电脑原先4G,后来把我的4G插另一台主机组8G了,我就又买了两条FG,朋友推荐买低压内存,好像是说低压内存的颗粒更优质还是啥来着,反正后来就买了三星的4G*2,低压内存。用着没什么感觉,也就那样

网友(2021-02-20):
Handle 0x0036, DMI type 17, 40 bytes
Memory Device
        Array Handle: 0x0035
        Error Information Handle: Not Provided
        Total Width: 64 bits
        Data Width: 64 bits
        Size: 8192 MB
        Form Factor: SODIMM
        Set: 1
        Locator: ChannelA-DIMM0
        Bank Locator: BANK 0
        Type: DDR3
        Type Detail: Synchronous
        Speed: 1600 MT/s
        Manufacturer: 019800000198
        Serial Number: 83422019
        Asset Tag: 04164200
        Part Number: KN2M64-ETB
        Rank: 2
        Configured Memory Speed: 1600 MT/s
        Minimum Voltage: Unknown
        Maximum Voltage: Unknown
        Configured Voltage: 1.35 V

Handle 0x0037, DMI type 17, 40 bytes
Memory Device
        Array Handle: 0x0035
        Error Information Handle: Not Provided
        Total Width: 64 bits
        Data Width: 64 bits
        Size: 8192 MB
        Form Factor: SODIMM
        Set: 1
        Locator: ChannelB-DIMM0
        Bank Locator: BANK 2
        Type: DDR3
        Type Detail: Synchronous
        Speed: 1600 MT/s
        Manufacturer: 08D0000080AD
        Serial Number: 21144413
        Asset Tag: 08204300
        Part Number: 16KTF1G64HZ-1G6E1
        Rank: 2
        Configured Memory Speed: 1600 MT/s
        Minimum Voltage: Unknown
        Maximum Voltage: Unknown
        Configured Voltage: 1.35 V

网友:
不光和频率有关  还和时序有关

网友B:
我有个联想台式机,特喵的原来2G DDR3 1333内存,过年拿到压岁钱买了2根DDR3 8G内存条,插上去上电,CPU风扇发疯一样转,开不了机,插1根也是,必须把原机的2G插上去,再添加一根,才能正常运行,机器识别10G内存。问卖家,卖家说不支持无理由退一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联想台式机,特喵的原来2G DDR3 1333内存,过年拿到压岁钱买了2根DDR3 8G内存条,插上去上电,CPU风 ...

奸商,不能惯他,无理由退2根,然后再买一根

网友(2021-03-23):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联想台式机,特喵的原来2G DDR3 1333内存,过年拿到压岁钱买了2根DDR3 8G内存条,插上去上电,CPU风 ...

两根都退了,同时向卖家买一根

网友:
有些芯片组是只支持DDR3L的。。
性能差可能是内存自动降频的问题,不能说所有只支持DDR3L的芯片组性能都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