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修个标签倒卷机的电源

楼主(2020-10-22):
外观  正面 9-24V可调
背面

插头被别断,之前有人修过,补焊将就,这次又断了

我修就要来个可靠方案,补焊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把头杀了

卡扣结构 ,指夹扣开

先把电源线滴502胶处理,这个SR已经变成活动的了,拿到手的时候电源线都是外露的

电路板正面
背面
带开关的可调电阻

整流桥,保险电阻

次级滤波电容

初级滤波电容

可调电阻带开关,扭到底关断输出

最低电压   这表只能参考,别太较真

最高电压

扭到中间位置电压19v多,这线性设计的非常差

END

网友:
类似的都是个可调电源哈

网友A:
我在想...高压那边的线为什么要在可调电阻外壳上走一圈呢...我之前拆的一个可调电源也是这样,220v绕大半个板子,直通可调电阻外壳,再绕大半个板子再回到整流桥边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想...高压那边的线为什么要在可调电阻外壳上走一圈呢...我之前拆的一个可调电源也是这样,220v绕大半个 ...

可调电阻下面有两只脚的开关,高压不是连到外壳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调电阻下面有两只脚的开关,高压不是连到外壳

哦那是我看错了.不过我之前那个真的是接到外壳上,铁壳两边有两个加固脚,接到那上面了

网友:
谢谢分享。。。。。这么袖珍的保调电源,爽歪歪。。。。。。

网友:
买些24伏拆机风扇,可以利用楼主可调电源。前年我看服务器拆机风扇的时候,也发现可调电源风扇调速器产品,外形跟楼主类似,6到12伏电压范围。

网友:
这么小的变压器能有24V     要是 24V的开关变压器应该比这个调到24V的变压器要大把  能支撑多长时间都是问题  电路做工一般般跟小作坊出的一样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可调电位器中间位置还有19V多,可能是选型不当吧,也许对数型的会更合理一些。

网友:
电流不会很大

网友:
这板子PCB布线没设计好,容易爬电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