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120g固态硬盘不识别

楼主(2020-10-22):
邻居搬家捡来的,接电脑上没反应

网友:
所以说啊,台电就是个杂牌

网友A:
这帖子好像看过,然后我翻了一下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9540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帖子好像看过,然后我翻了一下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9540 ...

厉害,一模一样

网友B:
这个和帖子一样都可以过审核啊,哈哈

网友:
板子的问题。上一次捡了个台电的SSD  把颗粒吹下来做U盘了。

网友:
这款遇见很多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帖子好像看过,然后我翻了一下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9540 ...

太艹了2333333

网友:
台电不用当牌子看,归类为山寨就对了

网友:
台电真是个垃圾货!

网友:
看到型号系列:极速  像这样名词靠不住,一般大厂不会取这个名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和帖子一样都可以过审核啊,哈哈

你要把审核员累死?哈哈

楼主:
不能发一次拆一次吧

网友:
我手里也有一块这样的。只能哈哈

网友:
我觉得还是西数等机械算了,现在固态硬盘电路板都没以前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帖子好像看过,然后我翻了一下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9540 ...

序列号都一样,就是同一个ssd同一个照片

网友:
台电啊?那没事了

网友:
重新开卡,或者做U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序列号都一样,就是同一个ssd同一个照片

问题不是照片,是这个120g固态硬盘怎么能用,省懒事就没有在拆,在拍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