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第一帖:更换小米5000ma移动电源电芯

楼主(2020-10-22):
一个小米5000ma的移动电源放车上,应急使用,最近几次,电量指示灯四个都亮,但就是充不了手机,怀疑是电芯问题。
拆机过程省略,基本上无损拆。
拆机后,测量电芯电压,未开机是4.1V左右,一开机就直线掉电,直到3V左右自动关机。也懒得拆腾电芯了,刚好手上有平板中拆下的电芯,估计容量是4000左右,大小差不太多,完美复活。

网友A:
好像放汽车里,夏天晒着很不安全,应该在汽车里放铁锂充电宝,再安全点的用4串五号镍氢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放汽车里,夏天晒着很不安全,应该在汽车里放铁锂充电宝,再安全点的用4串五号镍氢电池。 ...

放后备箱里面啊,或者放到太阳晒不到的地方

网友B:
车上放什么充电宝啊,直接用车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车上放什么充电宝啊,直接用车充啊

有时手机没电  随身携带 不是在车上用

网友:
谢谢分享,为处女贴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放汽车里,夏天晒着很不安全,应该在汽车里放铁锂充电宝,再安全点的用4串五号镍氢电池。 ...

之前也一直这么认为。最近拆了挂后视镜那种行车记录仪,才知道里也是一块锂电池,那可是放在车里好几年了,夏天中午太阳下最少得70/80度,居然这么多年没事。想想,锂电池并不是传说中那样子容易炸。

网友C:
原装电芯好像是4.35还是4.4的,注意电压

网友(2021-09-23):
引用 网友C:
原装电芯好像是4.35还是4.4的,注意电压

请教下,原装是3.85v的电芯,最大电压4.4,充电电路能给3.7v4.2v的普通锂电池充电吗?我用电压表测充电输出是4.2v,如果使用带保护板的3.7v电池会不会安全一些

网友:
力神高压锂截止4.4v的,充4.2V的普通锂电必鼓

网友D:
电芯质量不好,长时间不循环,闲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芯质量不好,长时间不循环,闲死的。

对的,锂电池闲死的挺多,这个电源我也有个,好几年了没鼓包、容量损失也不大,因为我偶尔就会拿出把电用完再充满(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