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求助怎么简单开模?牧田电池充电

楼主(2020-10-22):
牧田的电池7.2v,之前充电都是插铜片冲。这几天感觉麻烦,一个充电器买1xx。。。嗯原装正品就这样。我是没有那个钱,原装的还不带电池平衡,就想做个插的充电器,带平衡头,但是那个底座又不好搞。求助一下,底座怎么搞好?下面图片是借用的

网友A:
锂电池中间抽头引线,
铜片电线加橡皮筋固定。
平衡充电器对接充电~~

楼主:
思路是这个思路,不过不搞底座还是不方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锂电池中间抽头引线,
铜片电线加橡皮筋固定。
平衡充电器对接充电~~

就这样干的。

网友:
设计一个,3D打印打一下

网友B:
买双组分胶水浇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双组分胶水浇筑。

感觉还是买个儿童玩的泥吧。。。

网友:
雕刻机雕一个

网友(2024-05-22):
老哥,你这个搞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