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为拆而拆 东莞小耳朵牌电源适配器STD-K12L

楼主(2020-10-22):
简单明了,为拆而拆,同样路边玩意,好的概率不大,看看吧主角

侧边有防伪标签

硬撩开,才发觉有颗螺丝在型号标签纸下

正面电路

这颗输出整流二级管发热大把板子都烤焦了

背面贴片431,芝麻绿豆

电源驱动芯片PR6229T,这芯片内置的开关管

300v绿波电容这样安装在整流桥上方,长时工作易发热损坏,撕开塑料膜可见电容冒烟的小孔

中归中句,按坛友们说的,有EMI的电源都还过得去,用料不省,先替你们说了,电源不错,谢谢观看

网友A:
小耳朵是安防行业的电源,这用料,只能呵呵了。
一个24W等级的电源,我觉得用料只是做到了10W稳定这个等级,且10W等级电源这个也属于做得不好
以前修摄像机的,某进口品牌,还没偷工减料的时候,5W等级的电源用22uF的高压电容,偷工减料后也用了10uF
24W等级的电源,要稳定工作,要上82uF的电容的
不过,都不坏,这企业怎么活下去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耳朵是安防行业的电源,这用料,只能呵呵了。
一个24W等级的电源,我觉得用料只是做到了10W稳定这个等级 ...

最後一句话是重点

网友:
这电源算是不错的了,差电源简直惨不忍睹

网友:
这是最近的电源? 我记得之前 小耳朵电源挺好的,反正用料比这个高级多了

网友:
看上去像是手工焊接,至少是芯片方案,比中关村中发知春电子市场里,空载发热的单管自激式电源好些。

网友:
东莞的小耳朵,不行
深圳的小耳朵,行
俩小耳朵。

网友:
小耳朵的电源其实很一般,只是监控以前都是用的杂牌电源,才让小耳朵脱颖而出
现在海康,大华的监控电源做工都不错,而且价格也不贵!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还是良心货来的。。。。。

网友(2023-12-13):
我们这经销商推小耳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