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锂电钻电池容量求解1.5ah 2.0ah 2.5ah 4.0ah

楼主(2020-10-22):
锂电钻电池容量求解1.5ah 2.0ah 2.5ah 4.0ah,
像博世的12v电池,
1.5ah的意思是里面3节电池每节都是1500毫安的意思吗
2.0ah的意思是里面3节电池每节都是2000毫安的意思吗
是这个意思以此类推吗

网友:
对的,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A:
正常来说是这样子的。但是现在有人糊弄人会用单节容量*3来作为标示值

网友:
正规的是这样的;

有的小厂会瞎标。

网友B:
1.5ah等于1500毫安时,不是1500毫安,毫安时是容量,毫安是电流,概念要搞清楚,“时”字不能瞎省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来说是这样子的。但是现在有人糊弄人会用单节容量*3来作为标示值

对的,坑人,我买的虾牌电钻,我diy的索尼c5比原机耐用不知多少倍,原来是我现在的是2.6ah的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1.5ah等于1500毫安时,不是1500毫安,毫安时是容量,毫安是电流,概念要搞清楚,“时”字不能瞎省略。 ...

懂了 谢谢 兄弟,那就是电池外壳一样,内部装了不同容量的电池来卖

网友:
mAh是一个相对单位,用来概述能量需要加上电压
12.6V 1.5Ah就是4.2V 1.5Ah的电芯三串

网友:
前面都说明白了 那我就不啰嗦了 直接回复 是的

网友:
最标准的单位应该是Wh(瓦时)。Ah(安时)只说明了放电电流和时间的乘积,没有说放电电压是多少。就好比通常说的1万毫安时的充电宝,转换成5伏输出,实际是 10000×3.7÷5×90%=6660毫安时(这是在转换效率90%的时候)。所以最标准的说法  电量单位应该是Wh

网友C:
这里面有个问题,例如12V的4.0AH不一定是单由3节锂离子电池串联而成的,也可能是3节2.0AH串联后再和3节2.0AH串联的电池并联而成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里面有个问题,例如12V的4.0AH不一定是单由3节锂离子电池串联而成的,也可能是3节2.0AH串联后再和3节2.0A ...

这个不算问题,12V4AH不是可能,是一定三串两并,因为不存在4AH单节的动力18650,容量型我都没听说过,除非以后12V升级到21700,才有可能3串单并达到这容量
好吧猛然发现日立已经把3串1并的4AH电池包做出来了,体积相对3颗18650没大多少,赏心悦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