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6分水镀锌水管沙眼,买1寸侯箍,硅胶片,暂时修复。

楼主(2020-10-22):
硅胶片取自废饮水机

网友A:
现在新水管都是外层镀锌管内层PPR.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新水管都是外层镀锌管内层PPR.

上世纪房子。。。自已弄的,可以吧。

网友:
塑钢泥或者速干水泥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世纪房子。。。自已弄的,可以吧。

PVC的水管吧~

楼主:
地埋管是镀锌管,TM的包工队齐刷刷齐地面的弄断了,竖那根镀锌管是我自己接的,废了我很多心思。

网友B:
技术不错呀!要是一般人就哭着喊着去找人修了!

网友(2021-01-22):
引用 楼主:
上世纪房子。。。自已弄的,可以吧。

pvc水管不适合作为供水管

网友C:
现在镀锌管沙眼漏水的现场抢修都这么弄的,可以多用两个喉箍就更好了,将来有闲了都换PPR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镀锌管沙眼漏水的现场抢修都这么弄的,可以多用两个喉箍就更好了,将来有闲了都换PPR就好了。 ...

竖那根镀锌管是我自己接的,费了半个多月,前题不动地砖。

先用角磨机磨平了断茬,6分镀锌水管内管径20CM,正好是4分镀锌水管外径,地埋管是加厚管,初时套不进去,我用手枪钻上支18的钻头,除锈有扩孔,还略小套不进去。

紧接着打磨4分管外径,都是加厚管,前面磨成圆头,中间略小,用油标卡尺量着来,既能顺利固合有不至于撑暴地埋管。

接着清洗地埋管,可能的铁渣洗出来,再在把地埋管里面的水一一吸出,干燥,还好冬天,干了一天,再吹风筒吹,确保干透。

总装:农机胶内外涂抹之后,用铁锤打进10厘米深,费了10支农机胶,固化24小时再接PVC管,一次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技术不错呀!要是一般人就哭着喊着去找人修了!

接驳地埋管是关键,快速接头不见得耐用,还要动地砖很讨厌。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驳地埋管是关键,快速接头不见得耐用,还要动地砖很讨厌。

了不得啦!哇哇估计去找人修!!!

网友C:
引用 楼主:
竖那根镀锌管是我自己接的,费了半个多月,前题不动地砖。

先用角磨机磨平了断茬,6分镀锌水管内管径20C ...

没有加工条件纯手工维修这些真的不易,镀锌管做嵌套时最难处理的是内孔里的焊缝,那是一条内部凸起的棱子很难处理的,为你点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加工条件纯手工维修这些真的不易,镀锌管做嵌套时最难处理的是内孔里的焊缝,那是一条内部凸起的棱子 ...

本来想找人弄来的,一听说旧管,一口一个要换管,动地埋管大工程,不如尝试自已试试。
茬口磨平之后,与地面平,看看是厚料管,有希望,用18钻头刮过,焊了个草帽灯珠,伸进去探,没啥腐蚀,信心大增。

地埋管不用的话,楼上几家人房屋外面绕,既不好看,也浪费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来想找人弄来的,一听说旧管,一口一个要换管,动地埋管大工程,不如尝试自已试试。
茬口磨平之后,与 ...

我这里东北房子外边不能布设水管,老楼房不重新装修的话就只能走明管,我这里好多年前暖气分户改造、在整个室内走了一圈1寸管,没多久又来做水表出户又走了半圈4分PPR供水管,去年我自己又走了一根3分PE管,都是必须用的没办法的只能以实用为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