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工] 地板做的箱子做了全封闭

楼主(2020-10-22):
这次打了满胶,前端也封闭了

喇叭太大,下面接了一块支撑

改进了工艺,封胶不那么难看了

出线

一套3分频电脑箱子,整体是难看了一点,效果还可以。毕竟喇叭数量上有优势。
两个大喇叭增加外壳以后,低音增加了不少,碍于空间限制,如果箱子能做大一点效果会更好。

网友:
有点丑。稍微做大一点,至少不要让喇叭边露出来呀,然后再贴一层面纸,就会好多了。

网友A:
这么大的尺寸,配合这么小的容积,可能不太行。

网友B:
我觉得车机推这个大喇叭可能会吃力。还有,楼上说的有道理,大喇叭要配大箱子。

网友C:
网上专门有卖车机的木头外壳。

网友:
引用 网友C:
网上专门有卖车机的木头外壳。

太贵了,那盒子比车机还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的尺寸,配合这么小的容积,可能不太行。

板材受限,就这么多,也没那么大地方,声音肯定是没发挥出来。

网友:
我以前读书时还把老式大收音机上的高音喇叭拆下来用纸盒做过音箱,后来有点钱了花了45元买了块低音炮板子,20元捡了2个喇叭,30元买了个无源音箱,在音箱上开孔多装了个喇叭又把功放板装进去。结果没玩多久功放就烧了。现在感觉就是瞎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车机推这个大喇叭可能会吃力。还有,楼上说的有道理,大喇叭要配大箱子。 ...

开始我也这么认为,接了两个普通4寸,两个4寸低音,发现这两个低音经常性一个没有声音,接普通的就没问题,后来接这个大的就没问题,应该是跟喇叭功率有关,我试的两个小喇叭是30W的,后面磁钢比较厚,而这个大喇叭看着大,但是后面磁钢薄,反而更好出声。

网友:
确实是折腾,步步高的落地箱闲鱼挂了大半年才卖出去,50元。。。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开始我也这么认为,接了两个普通4寸,两个4寸低音,发现这两个低音经常性一个没有声音,接普通的就没问题 ...

要折腾就要尽兴,改八角形,用白乳胶,不够地方用三夹板加上去,上黑油漆,很好看了。
不平地方用白乳胶+白水泥作腻子,后面用接线柱,就高大上了。

去年也用5瓶装红酒盒做了个八寸二单元,漂亮极了,有空上图给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折腾就要尽兴,改八角形,用白乳胶,不够地方用三夹板加上去,上黑油漆,很好看了。
不平地方用白乳 ...

没想过8角的,早点知道就好了,喇叭后面都被我用胶糊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想过8角的,早点知道就好了,喇叭后面都被我用胶糊死了。

1厘米厚
5厘米宽
木条,来一圈,遮住喇叭边,罗丝放正。

倒圆,不伤手,

热熔胶可以铲掉,上白乳胶好,上铁钉,腻子。
做八角那是大师水平,要求太高就做四方的吧。

网友:
烂大街的大众CD,要是带蓝牙那款就好多了!!不过还得破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想过8角的,早点知道就好了,喇叭后面都被我用胶糊死了。

我的,也是折腾,手工欠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