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了台索尼电视

楼主(2020-10-22):
这电视机一年不到坏了公司里就报废了..准备卖废品..结果俺........这货原来左边5-6公分一条碎了...其他大部分好的..能看.....但最近病情恶化扩散......而且换屏划不来..这么大个快递什么也不安全....所以只能.........

网友:
料真多,音箱好评

网友:
楼主可以把两只喇叭送我哈

网友:
卖废品,估计也就三十块。把那几块板子挂淘宝,有机会的话很轻松卖三百块

网友:
把能拆的都拆下来,电源板,主板,灯条啥的都还可以利用或者转卖的,拆完装回去继续卖废品

网友A:
电视机国家标准是:整机保修一年,屏幕保3年。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视机国家标准是:整机保修一年,屏幕保3年。

你买一个回来你敲烂看有没有人给你保

网友:
最贵的坏了,看来索尼也不怎么的呀,好像是索尼的屏坏的比较多的

网友:
55寸,257W,功耗不小呀。喇叭好评,比好多电视机自带的喇叭好很多。电视机主板和电源,灯条啥的还比较有价值。

网友:
屏幕坏了就只能买新电视机了,其他电路板,喇叭都是浮云了

网友:
主板是 sony的...  没啥用,没有代码。无法适配其他屏....

网友:
这面板是什么来路

网友:
贴片式功率管部分,看着比电动车控制器引脚功率管高级。

网友B:
背光驱动部分和三星55寸一样复杂,估计可调背光局部亮度。

网友:
可惜鸟 屏破了就废了

网友C:
屏是自已坏的?

网友:
这主板贼贵的

楼主:
重新连起来试了下背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背光驱动部分和三星55寸一样复杂,估计可调背光局部亮度。

只有底部一条灯条..靠导光板散开来全屏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屏是自已坏的?

商家能退换货么..大概是质量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