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想买个小型电钻用来给不锈钢条打孔,求推荐~

楼主(2020-10-22):
头戴耳机坏了,维修需要在不锈钢条上打孔,钢条厚度大约1mm,网上看了很多工具,从不锈钢打孔钳到手钻到电钻,种类很多,但打孔钳感觉不够精密,钢条宽度很小恐怕会打歪,手钻打不了,只剩电钻可选。想请问下了解的大神,775、795、895这几种里面哪种给不锈钢条打孔合适,需要配什么样的钻头,购买的时候还需要注意其它什么要点?

网友:
买台立钻,对自己狠一点。能用好多年,而且不会手抖。

网友:
先用定位冲,定位。再用钻会好点。

网友:
样冲打点定位,台钻打孔完事

网友A:
没那么麻烦,买一只含钴钻头,随便拿个手电钻,一个钢钉,一个锤,打个定位孔, 钻孔时转速一定要低,不然容易烧钻头,还有就是钢条一定要固定好,不然快钻通时,容易卡钻会把钢条扭弯,甩到人就不好了。

网友:
不锈钢硬度比较高,钻孔时对电钻倒是没有什么特别要求,关键是要选对钻头(如前面坛友所说的含钴钻头),普通钻头不好对付。至于是否能打好,就要看个人认真程度和技术水平了,经验不足的话更要注意不能毛躁,老话说慢工出细活嘛。

网友:
至于吗?花几块钱去机械加工店搞定不好吗?

网友:
电钻用普通的锂电钻就行,撞头用含钴的,先用小钻头打个小孔打通,然后用大钻头扩孔,就轻松很多

网友:
给金属打孔速度要慢

网友:
拿去街边加工不锈钢防盗栏的店铺钻。

网友:
冲打点定位,台钻打孔完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那么麻烦,买一只含钴钻头,随便拿个手电钻,一个钢钉,一个锤,打个定位孔, 钻孔时转速一定要低,不然 ...

给铁打孔也要慢速吗? 我之前打个薄铁,不用力捅感觉钻了大半天都没什么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铁打孔也要慢速吗? 我之前打个薄铁,不用力捅感觉钻了大半天都没什么变化。 ...

不锈钢比铁难打一点,薄条形的要用力下压,转速要慢,快打通时容易卡钻,管子之类好打,条状的要慢点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