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评] 我发现u盘挺容易损坏,如果用usb硬盘,是否稳定性好点?

楼主(2020-10-22):
虽然u盘体积小,重量轻,但是我在使用过程中发现,经常会碰到莫名其妙就无法读取了,稳定性不是很好
如果用移动硬盘,那种机械盘,是否会稳定性好点,容量不要很大,几百G,就可以了,这种淘宝上价格很便宜,几十块都能买到

,用来做装系统,是否是更好的选择?

网友A:
机械盘的4k不是很妙

网友:
U盘做工和USB供电稳定性都是影响的因素...

网友:
机械硬盘死的更快,震动,强行插拔几次很容易搞坏掉

网友:
u盘坏很多是因为用的黑片,加上强行插拔。

网友:
自从用了自己diy的优盘以来,还没用坏过

网友:
没坏过U盘。什么坏了,说说看,这里高手很多。

网友:
手里U盘用坏过3个,移动硬盘用坏过一个,其实我觉得用小容量移动硬盘更爽,因为可以肆意下载,U盘和固态就会有写入寿命的疑虑,颤颤惊惊地蓝瘦

网友B:
坏的啥牌子的?台电?忆捷?这俩是大坑,我用的PNY双子那款旋转U盘,7,8年了,漆都磨没了还好着,就是容量小,一个4g,一个8g,只能放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坏的啥牌子的?台电?忆捷?这俩是大坑,我用的PNY双子那款旋转U盘,7,8年了,漆都磨没了还好着,就是容量 ...

坏的三个台电呵呵

网友:
原厂原片MLC基本上用不坏

网友:
最好还是选用大厂的,保险

网友:
正常。 频繁连续读写当然会坏,u盘插上电脑待机
u盘的温蔼都不低。
我用u盘 克隆系统,备份了2次 就坏了
想着 克隆系统 小文件,读写太多了吧,最后全成一个大文件
所以u盘是不 频繁读写的存储
想频繁 用ssd u盘最好
有sata 转usb 主控负责传输

网友:
好的u盘永久了也不坏,差的硬盘一样会坏。

比如diy的smi系列配体质好的颗粒应该算稳的吧。

网友:
从用U盘到现在十多年了(最早的一个U盘07年买的SSK-1G的当时花了300多),没用坏过一个,但弄丢了N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机械盘的4k不是很妙

做个安装盘不需要4K,要的是持续传输率,维护系统盘放各种软件工具够用

网友:
现在连大厂y额不能信了,以前我一直很相信金士顿,但是上次京东买了一个32G金士顿,使用时外壳很烫,剩余空间小的时候严重掉速。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做个安装盘不需要4K,要的是持续传输率,维护系统盘放各种软件工具够用

"用来做装系统"  以为楼主要WT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