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个全是英文和棒子文的网络设备SCOMMTECH,还有利用价值么?

楼主(2020-10-22):
某鱼买了一大堆东西,里面带的这个,不懂干吗用的 看着像个网络设备,应该是韩国的,拆开发上来让大家看看是个啥

外壳已经拆下来乐

后面的亮灯说明 看不懂

拆开整体结构 看起来用料很好 各种芯片 还带屏蔽的

最上面有个按钮 按钮上面还有个信号图标,开关边上一截铁丝 天线?

芯片特写

继续芯片特写

天线,屏蔽特写

拆开后这样

是个啥子东西,还有利用价值么?  刷个机 搞个无线路由器?

网友A:
TI公司推出它的最新的VoIP片上系统(SoC) TNETV1601,在迅猛发展的VoIP市场中提供先进的VoIP和数据路由特性.基于DSP的解决方案非常适合住宅区应用,其语音质量,可升级性,低成本以及可靠性对于服务提供商是基本的要求.制造商将从最佳解决方案中受益,大大地降低了材料清单(BOM),同时大大改善了性能和成套的先进的VoIP呼叫特性.

咯个TI的芯片是voip的,大几率不是路由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TI公司推出它的最新的VoIP片上系统(SoC) TNETV1601,在迅猛发展的VoIP市场中提供先进的VoIP和数据路由特性. ...

叫你这么一说 差不多就明白 是一个网络电话?

网友:
引用 楼主:
叫你这么一说 差不多就明白 是一个网络电话?

拍照翻译了一下,基本可以确认是和电话有关的东西了,
板子上还有个PCD8072芯片,上网上查了一下:
12月19日讯,Philips公司推出具有VoIP使能的基带芯片PCD8072x,用于无绳电话,这将使用户能采用无绳电话而不是用计算机或有线电话在互联网上进行更便宜的国际和国内长途通话.这些基带芯片属于Philips无绳电话基带芯片PCD8072x系列,为电话制造商提供简单但是富有特性的VoIP解决方案.这种技术为其它IP特性如互联网呼叫等待,呼叫者ID和数据链接以及把目前的无绳手机特性如彩色显示等组合起来打开了方便之门,具有IP电话所提供的高质量宽带语音功能.
应该还有个和这玩意配对的无绳电话才能用,并且还要有运营商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