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偌禾10000mah;不是沙子18650,但也是垃圾。。。

楼主(2020-10-22):
亲友扔一边的,这种垃圾只能看电芯能用否。。。

网友:
这充电宝真够简单的。

网友:
板子太可爱了

网友:
大号香水电源,醉了

网友A:
做工相当垃圾,竟然用香水充电宝的板子,电池肯定也是三无垃圾产品

网友:
看起来就很山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工相当垃圾,竟然用香水充电宝的板子,电池肯定也是三无垃圾产品

还是小米w  3颗松下的宝好。

网友:
太爱可爱的蓝色皮小电池了

网友:
这套皮电池一节妥妥的没3300,凑合用

网友:
类似FM二极管整流二合一单芯片方案,过放后有电池电压输出,如果是USB有刷风扇可能会导致过放。之前ETA9635同步整流集成,好像可以改外围电阻,调好启动电压的话大概能过放保护。外形有点像一款羽博一万铝合金充电宝。

网友:
香水板效率太低

网友:
这就是大号香水电源

网友:
拿这板子当个电池充电器 也还行

网友:
能充能放就好了,不要给我

网友:
这种货色只适合小电流放电了

网友:
谢谢分享。。。。。这太山寨了。。。。

网友:
这板子够简单,和香水充电宝一样

网友:
这板子就一个升压,哪用电用的啥

网友:
家里扔了个10000MHA的充电宝,好几年前家里人在火车站买,无聊拆了下,结果大跌眼镜,做工竟然还很好,5节18650,过了好几年了,竟然每节还有2200多的容量

网友:
至少是18650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