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头戴耳机维修,不锈钢条需要打孔,一般怎么处理?

楼主(2020-10-22):
头戴耳机的头带位置坏了,钢条的一端断了,维修需要在不锈钢条上打孔,钢条厚度大约1mm,网上看了很多工具,从不锈钢打孔钳到手钻到电钻,种类很多,但打孔钳感觉不够精密,钢条宽度很小恐怕会打歪,手钻打不了,只剩电钻可选。想请问下了解的大神,一般是怎么处理的,另外,请教下懂电钻的朋友,775、795、895这几种里面哪种给不锈钢条打孔合适,需要配什么样的钻头,购买的时候还需要注意其它什么要点?

网友:
手钻就不用考虑了,电钻也得用能钻不锈钢的钻头,还得用枪型手电钻,那种直驱的就不用考虑了
还有就是怎么固定,这么小不好固定

网友:
这么大个洞,边缘那么薄,建议尝试用那种玻璃打孔用的金刚石钻头,固定好不锈钢条,加点水用电钻慢慢磨,肯定可以磨穿的。

网友:
如果需要单买工具的话,同步上买瓶电焊胶试试。

网友:
看看身边有没有在机械加工厂的朋友,让他们帮你在台钻上钻一下。手电钻也可以,但是新手钻起来不靠谱

网友A:
含钴的麻花钻可以。先用钉子锤个眼,麻花钻就容易起钻了,钻个小两丝孔,再用金刚砂扩孔修边。

网友:
马猴那里 不锈钢钻头,买小号的先钻通,,然后中大号的扩,最后锉刀

网友:
好像如果没台钻的话用三角钻水冷比较容易钻,通了后用含钴钻头扩孔轻松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含钴的麻花钻可以。先用钉子锤个眼,麻花钻就容易起钻了,钻个小两丝孔,再用金刚砂扩孔修边。 ...

经验之谈 ,先冲眼 含钴钻头,一般不太晃的手钻就能搞定

网友:
难度有点!同意7楼!先用细钻头钻通,再用合适的钻头扩孔,件小用钉子啥的固定到木板上慢慢钻!不锈钢粘度大,注意及时降温及清理钻头!

网友:
手电钻随便钻个眼,然后慢慢扩孔吧

网友:
这个边缘太薄,要精确,只能先打一个小孔,再慢慢用电磨或者锉刀扩大

网友B:
敢问以下是什么耳机 曝光以下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敢问以下是什么耳机 曝光以下她

十几年的HP890,最初是转轴坏了,用3D打印做了个转轴,结果安装的时候没注意,一不小心把钢条的孔那个位置给弄断了,为了修个老耳机一步一坑。虽然还有其他耳机,但它的声音很有特点很喜欢,还想努力抢救下。

网友:
先打点,然后用细钻头钻孔,然后换粗一点的,慢慢打到最终尺寸

网友:
也许改变思路,用合适的胶水粘上更容易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