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新版的YR1030+的ZR功能已经变成自动的了,大家注意一下。

楼主(2020-10-22):
上个星期我从PDD上买了个YR1030+,到手之后发现HOLD那里已经没有了ZR字样,长按HOLD键,屏幕也不显示ZR,我以为买到的是台坏机器,就问了问卖家。卖家说是新版的YR1030+已经没有手动ZR功能了,变成了自动的,我不太相信,还上来发帖子问了一下。后来我灵机一动,跑去淘宝的一家店问了问,得到的是相同的答复,后来我又买了一个2.2毫欧和一个10毫欧的PBV精密电阻来测试了一下,测量结果很准确,这才放心。

网友:
看来挺不错的高端设备哈。

网友:
有一台吃灰中呢~

又不天天搞电池~

网友A:
我用是老款 有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是老款 有什么区别

区别就是新款的省去了手动开ZR的功能。。其他的都一样。

网友B:
楼主这么机智,拼夕夕下单,问淘宝客服

多少¥到手的

网友:
我的还是手动的关机自动恢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么机智,拼夕夕下单,问淘宝客服

多少¥到手的

150元包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是老款 有什么区别

哦,还忘了一点,新版的YR1030+的电压上限貌似提高到40V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哦,还忘了一点,新版的YR1030+的电压上限貌似提高到40V了。

再怎么玩,也不如Y1035香,毕竟省略了线损检测与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再怎么玩,也不如Y1035香,毕竟省略了线损检测与计算。

1030和1035的差别就只有最高电压不同和电压测量精度不同吧,其他方面应该无差别。

网友:
电压差别。在硬件上差别在哪?会不会换个耐高压的元件就可以测高压,70V。曾经拆过一个12Ⅴ铝酸电池检测仪,看电路,有个电源片查不到,型号见手画图,若换,估计可测24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