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有哪位大神知道29F01T08OCMFS这块颗粒的情况

楼主(2020-10-22):
手上有几个坏的金胜120G固态,拆开后发现是SM2246XT主控,一颗316的颗粒,想把颗粒拆下来做U盘

这个芯片看上去应该是intel 128G mlc 8ce 的颗粒

然而在sm2246XT量产工具上看到的却是三星的

哪位大神能够指点一二,这个颗粒能上什么主控
不吝赐教

网友:
就是三星的闪存,上面的标是假标,因特尔的闪存记得是没有这种封装的。

工具等其他坛友回复吧

网友:
这段时间河南的闲鱼好多卖这种颗粒的

网友A:
想便宜实惠点上903,速度爆裂。凑2颗上46en速度飞上天。

网友:
假表颗粒
三星的黑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便宜实惠点上903,速度爆裂。凑2颗上46en速度飞上天。

我看过您发的那篇“继续折腾”的帖子,是不是如果上IS903就按帖子里的方法
还有就是您说的46en  是指慧荣的sm22246en么?
小白一个,见笑了

网友B:
这种颗粒 不建议上903,某群里不少吐槽这个PHGY8S7D料号的MLC上903,过一两个月就漏电漏得固件都没了上电自动ROM模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颗粒 不建议上903,某群里不少吐槽这个PHGY8S7D料号的MLC上903,过一两个月就漏电漏得固件都没了上电自 ...

的确如此,不到一个星期就ROM模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种颗粒 不建议上903,某群里不少吐槽这个PHGY8S7D料号的MLC上903,过一两个月就漏电漏得固件都没了上电自 ...

是黑片会这样还是都会这样?
回头找一下我做的那个u盘看看固件还在不在,我颗粒是原片拆机颗粒。。。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是黑片会这样还是都会这样?
回头找一下我做的那个u盘看看固件还在不在,我颗粒是原片拆机颗粒。。。 ...

正片也一样。K9phgy8s7d,同制成的,上903速度爆炸,用几天固件就掉了,或者直接不识别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正片也一样。K9phgy8s7d,同制成的,上903速度爆炸,用几天固件就掉了,或者直接不识别了。 ...

我找了下,我之前用的是K9PHGY8U7A贴的903 固件还在没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找了下,我之前用的是K9PHGY8U7A贴的903 固件还在没问题

903贴K9PHGY8U7A我也卖过几个,没有买家反应有问题。
但903贴K9phgy8s7d,卖了几个,基本都反应掉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903贴K9PHGY8U7A我也卖过几个,没有买家反应有问题。
但903贴K9phgy8s7d,卖了几个,基本都反应掉盘。 ...

当时搜了这个颗粒料号,无奈也出过这个id的货,不知道他的情况如何。
之前无奈说掉盘啥的,把兼容模式勾选上,不知道会不会好些?
我903的盘在老iamd平台上会掉盘,勾选兼容模式就不会掉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