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古董National 摄像机电源WV-PS01AN拆解,还有DIY价值吗?

楼主(2020-10-22):
无意中翻到, 拆开给大家看下,  里面的零件还有什么DIY的价值吗?

网友:
这个电源漂亮呀,这么多年了还是这样新,不错。

网友:
这电源成色真漂亮啊,非常的新啊。这款电源就是功率小了一点啊。

网友A:
老货才用那么 好的EI牛了,新的几乎清一色开关电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货才用那么 好的EI牛了,新的几乎清一色开关电源了

请问这个变压器能 DIY 什么东西或功能 比较实用

网友:
做工好是好,就是工艺太老了,功率也小,留着收藏吧

网友:
把线剪掉用作镇纸!

网友B:
改一下给小解码小耳放供电还是不错的, 比开关电源的好, 我之前为了个小解码满世界翻这种老火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一下给小解码小耳放供电还是不错的, 比开关电源的好, 我之前为了个小解码满世界翻这种老火牛 ...

输出是多少V多少A呀

网友:
居然是小日本的,13W功率太小了

网友C:
作工不错,火牛的,苐一次见三菱的电解电容器。

网友:
做工比ADSL宽带猫电源好,零几年我折腾过ADSL变压器工频交流输出电压,接在故障电脑风扇定子两个抽头引脚,用电钻固定住扇叶加速后脱离,变成每分钟1500转交流同步风扇给早期发烫光猫散热。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作工不错,火牛的,苐一次见三菱的电解电容器。

没记错的话这是老松下的标志,不是三菱

网友B:
引用 楼主:
输出是多少V多少A呀

说明书有写啊,前面的连接口第9脚地,10脚12V,按13W算大概1A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明书有写啊,前面的连接口第9脚地,10脚12V,按13W算大概1A吧

谢谢,我还真是没注意到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没记错的话这是老松下的标志,不是三菱

他说的是电容,你说的是电源,不在一个频道啊!

网友:
谢谢分享。。。。。真的好老。。。。。

网友:
改一下接口,,用在路由器 或小音箱上应该还可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他说的是电容,你说的是电源,不在一个频道啊!

不好意思, 我说的也是电容, 电容上那个不是三菱logo, 是松下的老logo, 早就不用在整机上了, 但是在元器件上还用了很久, 翻翻家里应该还找得到这个标的电容

网友:
老的 心里踏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