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拼个辅助启动电源

楼主(2020-10-22):
我那个08年的QQ3去年冬天冷的时候启动不了,甚至直接没电,后来做了个32650的电池组准备换上去的,一直没有外壳,就辅助启动了几次,然后冬天过去了,启动什么的都正常了,这马上又冬天了做个超级电容并上吧,保护板接电容的地方有孔原来是铝直接拉铆的导线,我去掉了,准备买铜拉铆钉的,3块多十个,测量孔直径的时候发现是3.2mm,直接灵光一闪,把孔击晕用硬盘螺丝拧个铜片,在这之前准备上黄铜柱的,发现不好上。

楼主:
电容组之前充电测试过掉压情况,也测试过内阻一致,拼好,现在充电中,后期加个电压表装个13,再做个外壳就可以上车了,计划做成方便取下的,可以帮别人打车用

网友A:
为什么不用镀镍铜片呢   不怕潮湿+原电池效应导致接触不良?

网友B:
只临时启动,弄个小电流的充电均衡板就好了,放电直接不过板

网友C:
楼主你工作台不错

网友:
均衡板有没有无所谓 加个保险直接上车就行 如果放发动机舱 温度才是最大杀手 我带了两年 今年换了蓄电池 不用了 当时为了保温隔热费尽心力 如果放副驾驶或者后备箱 就无所谓隔热了 但是成本太高 线贵

网友:
10.19号充到14.4Ⅴ,今天测12.2v。是不是多充放2次能改善压降过多?中间一排6个一致性好点。加不加均衡均可以,就机舱内不好固定。

网友D:
懒得折腾,换块电池才三四百块钱,省心省力!

网友:
谢谢分享。。。。大工程也。。。。。。

网友E:
这超级电容贵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用镀镍铜片呢   不怕潮湿+原电池效应导致接触不良?

对啊,我有焊电池的镍片啊,只是铜片进入眼帘遮住了我的思维,有空换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工作台不错

桌垫刚换上2天的19.9

楼主:
引用 网友D:
懒得折腾,换块电池才三四百块钱,省心省力!

旧电池拿去换个好用的旧电池才50,去年闲鱼联系的,距离我十几km懒得去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超级电容贵不?

算上运费13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临时启动,弄个小电流的充电均衡板就好了,放电直接不过板

是一直连到车上的,电瓶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懒得折腾,换块电池才三四百块钱,省心省力!

确实,折腾来折腾去最后发现索然无味。
正常使用,不过放,电瓶寿命还是不错的

网友:
求保护板pm

楼主:
已经PM过去了

楼主:
塑封起来先

网友:
大家以为他这是怕花那三四百换电瓶的钱吗?这是享受折腾的乐趣呢,我相信坛里好多人也是这样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