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8.9¥插电的源安美L03宿舍灯拆解

楼主(2020-10-22):
手机发帖,大家凑合看吧,想着可以加电池,结果发现B+B-在电路板上根本就没有覆铜,,空间很大,可以放3节18650,就是要自己加充电电路,等有时间了再折腾了

网友A:
用尖嘴钳弄掉里面支架,好像能6节16650冷门拆机电芯,调光版最好改7135线性稳流五档亮度调光,如果能找到效率高于7135同步整流降压恒流更好,充电板尽量是SY6912拆机芯片,效率比线性高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尖嘴钳弄掉里面支架,好像能6节16650冷门拆机电芯,调光版最好改7135线性稳流五档亮度调光,如果能找到效 ...

……你这改得太高大上了,还是回头简单折腾一下好了,最近没时间弄

网友B:
感觉均光板太薄了点,3节18650这种空间并联不大好接啊。充电电路好办,就是改造要不要考虑恒流呢?

网友(2020-12-12):
引用 网友B:
感觉均光板太薄了点,3节18650这种空间并联不大好接啊。充电电路好办,就是改造要不要考虑恒流呢? ...

我改造了,3节锂电池空间问题不大。充电用typec的4056带保护板的充电电路。放电直接直流加电阻。也不闪。可能效率低了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