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记录美好生活之 美凌15瓦LED灯维修

楼主(2020-10-22):
直奔主题今日主角

参数  品牌    美凌   15W    故障为开灯不亮

拆开

发现故障   一颗灯珠坏掉

先不管别的,拆掉灯板

看到内部驱动,没坏也拆下来看看

驱动有一条线很短,不急一步一步来
先拆掉灯头中间这个帽

驱动拿不出来,剩下这条线很短,在螺纹边上用硬的东西翘一下,把压线的地方翘松,用一点力就能拉出来
这就是翘的地方

拿出驱动

驱动反面

整个驱动很简单,一个整流桥,一个PT4558F,电容400v4.7uf,电阻1.65欧,电感 就这五样

驱动资料

大概原理图,有错请纠正

回归正题,开始修灯,请出发热台

拆下坏掉灯珠

灯珠从外观上来判断6v以上

打算用电源试一下灯珠功率

6v0.5瓦

知道参数,寻找相同灯珠,也可以用3v0.25瓦代替,或者12v1瓦(以此向下推理,注意用12v1瓦灯珠需拆掉一颗原来灯珠,原来灯珠地方短接)手里没有相同灯珠,我用的两颗3v0.25瓦灯珠代替,而且热温也不相同,实在没有灯珠可以短接,驱动上电阻可以加大一点

由于用两颗灯珠,焊盘需要处理一下

焊好后

检查其他没问题,焊好没有短路
装回通电测试

到此维修完成    温度有点高

等哪天捡到散热器在改装散热问题
本帖完,谢谢大家,有时间一起探讨。

网友A:
我也撸了好几个,塑料外壳没有散热,就当个楼梯灯,不需要长时间点亮,应该能用很长一段时间了。这恒流芯片好小啊,一片芯片就搞定,连输出滤波电容都省了,怪不得价格这么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撸了好几个,塑料外壳没有散热,就当个楼梯灯,不需要长时间点亮,应该能用很长一段时间了。这恒流芯片 ...

为了降低成本,厂家也是拼了

网友B(2021-03-31):
我的也是烧了两颗灯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是烧了两颗灯珠

换了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换了就好了

手上有其它拆机灯珠,如何判断灯珠多少伏多少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上有其它拆机灯珠,如何判断灯珠多少伏多少瓦?

用电源试,灯珠有3v6v9v12v我见过最好的的36v的灯珠,然后电压✖️ 电流就是多少瓦

网友:
电路我是不会改的,直接短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撸了好几个,塑料外壳没有散热,就当个楼梯灯,不需要长时间点亮,应该能用很长一段时间了。这恒流芯片 ...

说明芯片很重要

网友C:
引用 楼主:
换了就好了

铝基板上拆灯柱,热风枪可以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电源试,灯珠有3v6v9v12v我见过最好的的36v的灯珠,然后电压✖️ 电流就是多少瓦 ...

你试过吗?灯珠超额定电压多少,会烧?

网友D:
请问下:
1、为何一颗LED灯珠坏,整个灯不亮?
2、拆LED灯珠必须要发热台吗?烙铁不行吗?
3、这个驱动电路如何判断是好的?
4、万用表测温度是怎么测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下:
1、为何一颗LED灯珠坏,整个灯不亮?
2、拆LED灯珠必须要发热台吗?烙铁不行吗?

灯珠因为是串联,所以一个坏全不亮
发热台方便一点,烙铁拆比较麻烦
看输出有没有电压,或者用灯试
万能表需要支持这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铝基板上拆灯柱,热风枪可以吗?

热风枪在背面吹,正面容易吹坏灯珠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试过吗?灯珠超额定电压多少,会烧?

这的看灯珠,有灯珠测试神器

网友E(2023-10-06):
通常情况下将坏灯珠短接,跳过即可。

网友(2025-01-14):
引用 网友E:
通常情况下将坏灯珠短接,跳过即可。

短接后其他灯珠压力增大,整体寿命就短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