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服务器散热风扇模块

楼主(2020-10-22):
我有一个风扇模块,不知道哪位大神能改个可以调速的。短接右边第一个和背面对应短接,右边风扇会不转,第二个和对应背面短接,左边风扇不转,现在同电后风扇会先加速到一定速度,过一段时间还会在加速,用可调电源测有3-4a两个风扇,后面在加速电源带不动,用服务器电源带的。风扇是台达12v6a的。现在主要想调速可控制,谢谢

网友:
拆开,看下背板走线和风扇的线路

网友A:
说的很乱,还是拆吧,只想调速可以可以跳过这个接口直接控制风扇,一般是PWM信号调速,部分可以用电位器调速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的很乱,还是拆吧,只想调速可以可以跳过这个接口直接控制风扇,一般是PWM信号调速,部分可以用电位器调 ...

还真没听懂楼主说的准确意思。

网友:
拆看,直接看风扇吧....

楼主:
我就想能不能用这个板进行调速,图片在这里

网友:
有拆机图吗?这里的大神很多一定可以搞定的。
没有就拆开拍几张。

网友(2021-07-13):
看一下风扇的接线,2线还是3线
PWM信号调速,部分可以用电位器调速
要么给信号调速
要么直接控制电流,电流大小决定转速

网友:
直接看风扇出线是三线还是四线,三线用电压调速,四线买个pmw调速板就行了

网友:
这种风扇一般都是pmw的吧,tb配个板子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