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突然炸了,拆一个三星镍氢智能充 SBC-N2

楼主(2020-10-22):
充的好好的,突然嘭的一声,炸了。赶紧拔下来,取下电池,好在电池没事。
拆开充电器,发现是一个RLV 1011A炸了,淘宝没搜到零件,大家看看有没有可以替换的,或者能不能直接去掉?

楼主:
外壳都炸黑了

网友A:
这个是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B:
高压侧烧了的话,可以用USB取电加MP2307等小的可调降压板,接在低压侧电容正负极上,从1伏最低输出电压慢慢调高,直到低压侧电路正常工作,改成USB输入镍氢充电器,用质量更好点的原装手机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电源管理芯片

不是什么三极管之类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压侧烧了的话,可以用USB取电加MP2307等小的可调降压板,接在低压侧电容正负极上,从1伏最低输出电压慢 ...

谢谢指导!

网友C:
这种微型开关电源高压侧炸管,一般都不修
看看充电控制电路怎么样,如果优质,可以参考二楼意见
直接改低压直流输入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是什么三极管之类的吗

找了一个帖子,的确是电源管理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微型开关电源高压侧炸管,一般都不修
看看充电控制电路怎么样,如果优质,可以参考二楼意见
直接改低压 ...

停充很准,1.4v,500ma的充电电流也不烫电池,感觉还是能改下的

网友D:
这个芯片好容易出问题,我有个这样的充电器也是这个原件坏了,等高手出方案吧。

网友E:
CS2A吧,稳定,不烫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芯片好容易出问题,我有个这样的充电器也是这个原件坏了,等高手出方案吧。 ...

网上查了下,都是这个元器件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CS2A吧,稳定,不烫

谢谢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E:
CS2A吧,稳定,不烫

一直用cs2a,淘了几个其他的感觉都不好用

网友:
不用修了除非有备件可更换,这种充电器10多块钱包邮还是三洋的

网友:
这个手电论坛讨论的比较多,建议楼主去看看,这个没有2A抗造。

网友:
能炸的都是正宗三星。

网友:
4楼的方法比较靠谱,不行的话,找个可调电源,4楼的方法调出低压端要的电压,弄个外置还是不错的。

网友:
这是个高压端控制芯片,你根本买不到的。赶紧扔了吧

网友:
世间万物 只要印上SAMSUNG 必炸无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