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电驱动板损坏

楼主(2020-10-22):
请教一下,,捡到一个非常大的手电,不亮,回来发现电瓶没电,充满电还是不亮,有一块阻容降压电路,一个8个脚的芯片,上面没有任何字迹。于是我用DC-DC调压板,输出3.3V直接接灯板上,成功点亮。想问一下,可不可以用调压板代替驱动电路长期使用。。还有电瓶不行了,手里有闲置的18650一大堆,可以用TP4056用来做充电保护一体板,然后DC-DC调压板点亮灯珠吗?

刚刚用维修电源,接上调压板,点亮灯珠,电流只有0.9A左右,不到1A,看来也是山上的灯珠把,好像T6可以到10W的、

网友A:
这种没啥修复价值。灯板上面有限流电阻,可以直接一节锂电点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没啥修复价值。灯板上面有限流电阻,可以直接一节锂电点亮

家里老爷子喜欢,要我帮他弄好,反正这些东西都是现成的。

网友:
要接恒流驱动,直接加电压达不到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