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 儿子的玩具求大神们解决

楼主(2020-10-22):
当时给儿子买的优彼小博士算是智能音箱吧,能对话,有歌曲啥的,孩子大了就放到地下室闲置起来了,后来有了老二,就想起这个玩具了,拿出来就不能开机了,一开始还以为是电池放的时间太长馈电了,后来就买了一块新电池换上了,结果开机后还是没有声音,指示灯一直是绿色闪烁状态,拆开后里边有一张4G的内存卡,插电脑你能识别到里面的内容,像这种情况需要怎么才能修好呢?刷机?找不到相关的资料,求大神解答

网友A:
不明白。绿灯常亮不是代表已经正常运行了吗?没声音的话看看喇叭线,焊接的地方特别容易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绿灯常亮不是代表已经正常运行了吗?没声音的话看看喇叭线,焊接的地方特别容易断 ...

检查过了,喇叭啥的接差件都没问题

网友A:
那你试试开机后一直按着加音量键,有些故事机如果你关掉声音,无论开机还是什么都是没声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试试开机后一直按着加音量键,有些故事机如果你关掉声音,无论开机还是什么都是没声音的 ...

好的,我试试

网友B:
有可能牛屎变质了。。。我遇到有些牛屎产品,长时间不用会用不了

网友:
没什么用了,买个百度的小度智能音箱,想音质好点儿就买百度大金刚。

实测过小爱 天猫,后来买了两个百度的,感觉它做的最好

网友:
前几年买的安鑫家的论斤卖的读卡器,说是坏的,回来筛选出几个坏的,其他都是好的,收起来瓶子密封着,今天拿出一个来就是坏的,第二个能用,都是黑膏药的牛粪。这玩意太不靠谱,内部带计时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牛屎变质了。。。我遇到有些牛屎产品,长时间不用会用不了

这不应该啊,保质期很长的吧

网友:
看看固件对不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不应该啊,保质期很长的吧

那玩意儿封牛屎之前,你根本想不到他的环境多恶劣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玩意儿封牛屎之前,你根本想不到他的环境多恶劣

怪不得我在网上买的透明蓝USB电压电流容量时间表头,有些容量时间记忆存储故障,拆开磨砂外壳一看果然有软封装缩水芯片,没早期的硬封装好,第三次干脆买透明黑4到15伏快充版本,都是硬封装记忆芯片,目前没发现软封装。

网友:
看见牛屎就感觉要坏事……

网友:
这东西要联网 吗     所谓的智能产品都要联网的   可能是产品服务器已经关停了

楼主:
就是想刷机,可是找不到工具啊

网友:
奇怪的东西,
到底哪个才是主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