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侄儿上学了,要买个游戏本,大家有什么推荐?

楼主(2020-10-22):
侄儿上大学了,军训后就要开始上课,要用到cinema 4D……老师要求学生自己买笔记本(估计学校的机子太慢),配置要求i5 8代以上,显卡1650以上……

预算是7500左右。要求牌子货(稳定)……

大家有什么推荐?

网友:
华硕 飞行堡垒7            联想 拯救者Y7000 2019              戴尔灵越游匣新G3 3590           惠普 暗影精灵5代     神舟 战神Z7M-CT5NA

http://www.lotpc.com/bbtj/8626.html         刚刚找的,网上的,参考下,

网友:
这个选择很多呵,几大牌子,专业游戏本可选择的多

网友:
联想?Lenovo?来弄我?呵呵呵呵呵呵

网友:
果断Y7000,显卡可以再上一个档次,1650不够

网友A:
买了游戏本,估计大半时间就是用来玩游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了游戏本,估计大半时间就是用来玩游戏了

也就这么回事,但不买不行啊,毕竟学的专业就要这配置

网友B:
直接上不考虑功耗的,台式机cpu+高功耗显卡,建议I7,6核12线程以上高频cpu+16g内存,不考虑所谓的笔记本的轻薄移动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上不考虑功耗的,台式机cpu+高功耗显卡,建议I7,6核12线程以上高频cpu+16g内存,不考虑所谓的笔记本的 ...

no……
这是学校的要求,只要笔记本

网友B:
引用 楼主:
no……
这是学校的要求,只要笔记本

我说的是不考虑轻薄方便移动的笔记本,可以考虑厚重一点的类似工作站笔记本或者准系统那种笔记本,性能强很多,散热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说的是不考虑轻薄方便移动的笔记本,可以考虑厚重一点的类似工作站笔记本或者准系统那种笔记本,性能强 ...

这个更难找到合适的了,刚刚找了下,都是过气的配置

网友:
联想华硕看上那个型号配置可以找我帮你发,绝对未拆封全国联保价格比京东便宜

网友:
R7000,4800H,AMD YES

网友:
预算那么低还要配置新,你要求太高了

网友C:
我怎么就没看明白,这上学为啥买的是游戏本?难道是游戏专业?

网友:
同价位配置好的,牌子大的就选DELL,联想现在还把8代的U卖很高的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怎么就没看明白,这上学为啥买的是游戏本?难道是游戏专业?

主要学cinema 4D,搞媒体、工业设计什么的,对cpu、显卡、内存都是高要求……

网友:
我觉得为了学习好,还是别买独显的。别让笔记本成为了游戏机。够用就行了,不然大学虚晃4年,出来就懵B

网友:
大学四年,要那么好的干嘛?毕业以后十有八九是收废旧的货,在工作、学习上够用就行,这是买电脑(台式、笔电)的黄金底线。不过,钱多的不在此列,当俺没说。

网友:
dell g3 Ins 15PD-1865W或hp暗影精灵6,在7-8K的价位上,除了美帝良心,其它几大品牌大概差不多都是这配置,当然如果身在美利坚,美帝良心是第一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