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华谊MY65数字万用表求助

楼主(2020-10-22):
一款华谊四位半数字万用表,一次不小心在档位不正确状况下,用低档为去测量了一高电压,现在出现如下图状况各档位的小数点都显现二个,打开后发觉没有明显烧焦痕迹,求助各位有没有碰到过我这样的状况?怎样解决?重点查那里?哪位朋友有没有此款表的图纸?在这里先感谢各位了.

网友:
这个故障得换屏了。

网友:
这个要清晰转盘,再就是看主板脏不脏,整板清洗,不行在看主板和液晶屏接口,周围小元件,最后是主控

网友:
主控坏,不用查别的

网友:
多余的显示如果其它档位中,它不变可能是屏坏,如果变话那就是主控的事了。

网友: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313342-1-1.html这里有9806的资料和维修手册,都是7129的芯片。

网友:
真的非常感谢了,我觉得这是比较不错了啊啊

楼主:
发帖必须有始有终,求助帖必须汇报最终结果,今天终于将华谊的MY65表修复,朋友们讲的主控坏,上网花20多大洋购入一块7129芯片,代换后还是原来样子,感觉不可能芯片坏,定下心来用20倍放大镜仔细检查,发觉一200mA的保险丝断,换好后应该没有事了吧?复原,还是原来一样。头大,放在一边,爬网找资料,各种资料下载一大堆,其中在隔壁论坛里的一片文章引起了我注意,讲转盘由于经常换挡,线路板上的铜泊会延伸,由于这种数字表设计的原因,间距比较小,会产生节间短路,今天再次把表打开,用了二个20倍的放大镜仔细检查线路板上换挡部分,果然,有三处有轻微的延伸,黏连了,用美工刀仔细的将黏连出分离,并用电子清洁剂仔细的清理后复原,上电,好了,感觉很有成就。

档位

美信的7129芯片

用清洁剂仔细的清洁

就是这种清洁剂

这块表跟了我6年多,精度相当不错,当时花了115大洋购入,本来考虑如修不好,再购同样的一块,必尽在百多元有四位半表,而且还是硬芯片,感觉物超所值,很值得购入,现在要150大洋了。

网友:
上次我修了近一个月的胜利表终于找到故障元件,兴奋得我挥拳庆祝太高兴了做这种基本不懂的事,基本就是挑战自我,一次又一次换元件又失败,上网又查不到什么经验!不放弃,就不信找不到坏的元件,终于不负有心人

网友(2020-12-17):
我的摔坏屏MY65在找屏,网上买还不如买块表,本地遇7129的屏还真不好遇见,也不缺表用只能慢慢等来屏啦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