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W全能充电宝Omni 20+实测:支持多协议快充,并自带DC精准调节

楼主(2020-10-22):
前言:

说到充电宝,大大小小玩过不下数十种,但真正能充上电脑的并不多,特别是老手提,DC接口的它基本无解,而且大功率电脑也不是普通充电宝接上就能用的,出门也不可能带着UPS这种大电源,所以我一直都比较关注带有DC输出的小型充电宝产品,这次就刚刚入手了一款,现在就准备对它实评一番。

产品开箱与细节:

产品外包装采用了白底围条式设计,正面和背面均能直观看到产品性能参数大小和外观实图,基本能对产品实际情况作个大致了解。

内盒采用弹性极好的海绵制成支架,充电宝和各种配件均比较好的放置在内,可对运输途中进行有效的防护。

整盒产品有充电宝、说明书、合格证、保修卡、c to c充电线、c to USB-A充电线、转换插座。

充电宝的官方型号为Omni 20+,它本身并不算大,采用了扁平的方形设计,尺寸大小为127mm*122mm*27mm,重约为630g,外壳采用具有V0防火级别的耐冲击和耐老化的PC与ABS塑料制成,四周棱角采用圆角设计,表面加入有类肤质涂层设计,不仅易于单手持握,同时也非常便于随身携带。

它内置有19200mAh的LG动力型电池,同普通20000mAh的充电宝相比略大,初步判断内部应该是采用了18650型锂电组,理论上可对外提供高达100W的输出功率,而且产品内部自带输入输出过压保护、短路保护、过流保护和高低温保护等常见保护功能,基本无需担心有可能的起火或者爆炸问题,使用上非常安全。

有意思的是,这款产品居然还内置有非常人性化的人机交互系统,并在前方配置有一块1英寸大小的OLED显示屏,可直接对产品充放电功率、电量和温度进行显示,通过前方的AC键和USB键还能直接控制AC开关和USB开关,大大减少产品的自身耗能情况。

在进入系统设置环节后,还能对产品各项功能进行具体设置,包括充电方式、息屏时间等一些特殊功能。

由于自带多种不同的输入输出端口,能极大的兼容各种不同的使用设备,所以产品的适用性极强,类似正面面板所提供的双USB接口,能直接为手机等各种数码产品直接充电,并支持市面上常见的QC协议和华为的FCP充电协议,最高可达到18W的功率输出。

在它的右侧还提供有支持60W输出的双向type-c接口,能直接为大功率的手提提供充电使用,而且此端口还可支持最高45W的自充电能力,19200mAH的锂电池最快只需2.5小时就能充满,出门旅行大大提升使用效率。

如果家中还有老旧DC设备,这时候带上omni20+也能完美供电,解决了充电宝无DC的烦恼。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DC接口是这款产品中最为神奇的双向直流接口,它不仅能提供高达100W的功率输出,而且它还内置有太阳能板专属的MPPT大功率追踪功能,并能自适应匹配5V到25V范围内的各种DC适配器进行自我充电,可以说是一个万能接口,充放电做到了来去自如。

配合通过OLED显示的人机交互系统,还能对DC接口的输出电压和最大输出电流进行精确设置,其调节精度达到0.1左右,使用方便人性化,无论是充电脑亦或者是数码相机均能很好的匹配。

它左侧面还提供了一个支持AC输出的双口插座,可兼容其他只能通过AC交流电使用的产品,最高输出达到100W,通过设置能在230V和300V之间自由切换,配合厂家赠送的转换插座使用,还能自由切换多种不同插口。

产品同时还支持最高10W的无线输出功能,但必须靠近机后贴有电字符的地方才能充电。

在正常关机之后,产品静态电流只有0.1μA,基本实现关机零消耗,正常待机三个月不掉电。

对于小电流的充电产品也能完美匹配,不会出现充电途中突然断电的情况。

产品的使用与测试:

在使用前先对产品各个端口的极限性能进行测试,首先对产品的USB端口所支持的协议进行测试(由于产品上下两个USB端口性能相同,所以本文仅以下端USB接口为主。),发现此端口并不支持PD快充协议,但可支持常见的QC和FCP充电协议,而且报文中显示可支持AFC协议下最高25W输出的情况,似乎USB端口的实际输出情况要比厂家宣传的要高出不少。

而对产品的TYPE-C端口进行协议测试,发现除了支持5V3A输出之外,还可支持最高60W的PD输出,基本符合厂家对此端口的输出宣传。

所以,接下来就是对产品各端口输出功率和电流进行测试,先对产品USB端口进行5V步进电流测试,所测结果如下图所示(由于上下两USB接口性能基本一致,所以这里选取USB下端口进行主要测试),可见产品此端口在5V电压下的最大输出电流为3.5A,输出最大功率为16.7W,符合厂家对此端口的输出性能描述。

而对TYPE-C接口进行5V步进电流测试,发现此端口在5V电压下最大输出电流为3.4A,最大输出功率为16.2W。

接着对USB端口处于9V情况下进行步进电流测试,发现此电压下的最大输出电流为3.1A,最大输出功率为27.3W,大大超出厂家对此端口最大18W的宣传。

对TYPE-C接口进行9V步进电流测试,发现此端口在此电压下的最大输出电流为3.4A,但输出电压过低不能对外正常充电,所以选取正常输出电压下的最大输出电流2.4A作为参考值,对应的正常的最大输出功率为20.9W。

对USB端口进行12V步进电流测试,发现此时的最大输出电流为2.9A,最大输出功率为34.4W,依旧是大大超出厂家的对此端口的宣传。

对TYPE-C端口进行12V步进电流测试,此电压下的端口最大输出电流为3.4A,但依旧由于电压过低所以只能选取正常输出电压下的最大输出电流2.3A作为参考值,对应的正常输出电压范围内的最大输出功率为27W。

由于USB接口不支持20V电压输出,所以接下来只对TYPE-C端口进行20V步进电流测试,实测结果如下图所示,可见产品此时最大输出电流达到了3.3A,对应的最大输出功率为64.5W,但鉴于输出电压较低,所以选取比较正常的电压输出范围内的最大输出电流2.6A作为参考点,但此时对应的最大输出功率为51.2W,由此可见,此端口确实能输出超过60W的功率,但在实际使用的过程中,可能会由于输出电压过低而只能选择最大51.2W左右的功率输出,所以对此电压下的最大输出功率,厂家还有需要改进的地方。

DC接口比较特殊,可以进行各种电压设置输出,所以这里也仅对它在20V5A的输出模式下进行测试。首先对其进行步进电流测试,发现此端口在输出20V的情况下,最大输出电流仅能达到4.9A,而测试出的最大输出功率为95.8W,由于存在电压过小的问题,所以这里选取在正常的输出电压情况下,产品最大输出电流4.8A作为参考点,对应的最大输出功率为94.8W,比较接近产品对此端口100W的输出功率宣传。

接下来就是测试产品DC电压输出精度,这次测试采用了一个四位半的万用表对其DC接口的输出电压进行测试,首先测试的是默认的20V输出电压,其结果显示为20.07V,可见产品此时输出电压精度较高。

而设置DC输出电压为7.3V的时候,居然发现电表显示为7.300V,输出电压非常精确。

而设置成13.2V的时候,发现DC接口此时输出电压为13.223V,由上可见,这款产品中DC输出电压的调节非常精准,基本所见即所得,这点确实很可靠,不用担心会对不同产品充电产生不良影响。

对无线充电接口进行测试,发现可直接输出8.99V电压,输出电压非常精准。

在无线输出测试中,发现产品能在正常工作电压情况下,最大输出电流为1.144A,最大输出功率为10.02W,非常符合厂家对此端口输出能力的描述。

最后,来测试一下产品各端口在各种输出电压下的实际输出容量和转化率,由于数据较多,所以仅挑选几个罗列。选择USB端口,对其进行5V3A性能放电,所测结果如下所示,可见图中产品的放电性能比较平稳,放电均压为5.02V,释放总能为60.37Wh,额定放电容量为12030mAh,由于产品总能约有71Wh,所以测试得到产品此时转化率为85.03%,转换性能良,比厂家宣传的情况要好很多。

接着对USB端口进行9V2A放电测试,可见产品此时放电依旧非常平稳,放电均压为8.99V,释放总能为64.39Wh,计算得到产品此时的转化率为90.69%,输出性能十分优异,非常符合厂家的宣传。

对USB端口进行12V1.5A进行放电测试,此端口放电十分平稳,放电均压为12.05V,释放总能为65.77Wh,实测转化率为92.63%,性能比之前9V2A情况还要优异,放电性能非常好。

对TYPE-C端口进行20V3A放电测试,实测如下所示,可见产品开始放电不久,输出电压就掉了,但之后就一直非常平稳,所测均压为19.63V,看来输出3A还是比较勉强,结果释放总能约为63.38Wh,实测转化率为89.26%,转化率还是比较优异的。

DC接口的话,刚开始想按照20V5A进行放电测试,但这端口由于不能发生电流突变的原因,所以测试时候采用了步进电流的测试方法,一步一步调节到电流4.9A,所以这也是测试开始的时候曲线并不稳定的原因,但达到4.9A放电电流后,发现此时的DC端口实际的输出电压是不稳定的,所以一直到放电完成都一直在波动,可见最大输出功率对于这款充电宝而言还是比较吃力的,但产品的释放均压为18.23V,释放总能为51.08Wh,转化率为71.94%。

为了更准确的展示DC接口的输出性能,所以采用了一个比较折中的办法,这次选择20V3.5A放电测试,70W输出功率可谓不大不小,在整个放电过程中,产品的放电过程都十分平稳,总放电均压为19.85V,释放总能为63.88Wh,转化率为89.97%,可见70W的输出功率还是比较平稳,总体来说,产品的DC输出接口还算比较优异。

测试了这么多接口,唯独AC双口插最难测,因为没有适合的仪器可对其检测,在调节选择产品为230V输出的时候,测试一下AC端口的输出电压为227.4V。

输出频率为国标50Hz。

接着对其采用负债缓慢放电的方法,来测试AC接口的最大输出功率,在测试中发现产品的AC端口基本能维持在95.2W的输出功率上运行,但由于电量计本身也消耗一些功率,所以充电宝实际输出功率大于电量计测试功率,但实际测试中,电量显示基本在96.8W的时候就会自动断电,所以非常建议大家在使用这个端口的时候,尽量不要插入运行功率大于95W的产品。

在测试的时候,为了对比产品显示输出功率的准确性,所以在插入电表前意外发现产品居然会自动显示自耗电功率,类似DC模式下,产品显示自耗电0.24W,AC模式下则显示1.05W。

所以接入负载前,先测试接入电表后的自耗功率,选择DC模式输出20V,插入电表后显示产品输出功率为1.47W。

接着在电表后面接入负载,并调节到大约30W的输出情况,此时测试得到负载输出功率为29.9W的样子,而充电宝上显示为32.52W,在减去上面自耗功率后,实测误差在1.0W左右,测试输出精度也算比较高。

因为产品支持双端口充电,所以先测试TYPE-C端口的充电情况,整个测试如下所示,由于选用了普通充电器,所以整个充电过程默认选择5V3A的大功率模式充电,但测试过程中,我发现产品满电后实际上还有2W充电消耗,所以正常情况好像充满不会自行断电,从充电图上可知,产品的TYPE-C端口在5V3A充电情况下,基本在7小时30分钟的时候就达到满电状态了。

而选择PD充电器的时候,则会自动默认20V状态下的45W充电功率,非常符合厂家对TYPE-C端口充电的宣传。

测试充满电累计耗时2小时30分钟,充电总耗能约为83.72Wh,内部电路板的充电转化率为84.81%。

但在实际测试中,我发现在调用充电头PD协议下的20V3A模式后,在TYPE-C端口中可以强制开启60W的充电功率速度,在实际测试中基本能维持在57.68W的充电功率速度,而且充满电时间缩短到2小时,这点确实非常意外。

对于产品的DC接口测试,这次则直接选择了电脑端的DC适配器,从适配器输出为19V4.74A来看,输出大约90W。

在接入产品的DC接口进行充电后,发现此端口基本可维持在46.72W的充电功率进行充电。

充电总耗时2小时40分钟充满电,总耗能约为81.53Wh,内部电路板转化率为87.08%。

那么产品的实际使用如何呢?在USB端口中对华为mate20X进行测试,发现能以16.7W的充电功率输出。

TYPE-C对不支持PD充电协议的手机则以5.6W的充电功率输出。

对电脑的使用测试,DC接口提供40多瓦的输出完全没有问题。

对小电流的电子表进行充电,发现只有0.8W左右的充电功率从来不会出现突然断电的情况,充电兼容性很好。

总结:

优点:
1.产品外观时尚,尺寸小巧便携,外出携带方便。2.产品内置有19200mAh的LG动力锂电池,可提供最大100W的功率输出,可为大功率设备提供稳定输出电源。3.自带多种不同种类接口,并兼容市面上绝大多数协议,兼容性强。4.可调式双向直流DC接口能完美匹配老式设备使用,而且电压调节准确,使用精度较高。5.自带多种保护功能,能为产品的正确使用保驾护航,安全性极高。6.自带100W输出的AC交流接口,即使产品其他接口出现不兼容的情况,也能通过AC接口来满足需求。7.支持太阳能MPPT大功率追踪功能。8.产品可支持的自充电功率很大,充电速度极快。9.支持小功率充电功能。10.关机后耗电极小。

缺点:
1.产品显示的功率数值中包含了自消耗成分,显示并不算太准,可以改进一下。2.TYPE-C接口支持的快充协议较少。3.配置的说明书内并无中文说明,而且包装说明和产品详情宣传页上有小部分参数略有出入。

网友:
再来个拆解看更换电池是否方便就好了.

这829大洋.电池注定不是很耐用.

好像还有更高级的版本.

网友:
这个看着挺高级,求包邮倒贴200赠送,拆开看看更好~

网友:
看着花里胡俏的,都是银子的味道。

网友:
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高级的充电宝

网友:
同上,这么高级的充电宝第一次见

网友:
这真是高级货!
绝对是好玩具

网友:
两个字:鸡肋

网友:
MPPT功能i了i了

网友:
牛X,这个充电器价格也牛X吧?

网友A:
价格超过产品线的实际需求价格了.

豆腐搞成肉价钱了.

说实在的,精度的电压+价格上面.大多数更倾向于容量+价格,电压我估计大多数人不会介意差那么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价格超过产品线的实际需求价格了.

豆腐搞成肉价钱了.

这点确实,用作商务应急的话非常方便,实用性的话,还真不如直接去买个电小二了,便宜点自己可以组一个,钱还能少三分之二

网友:
两个字漂亮,但这个实用吗?

网友:
算了…我还是玩铅酸电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