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众仪ZT219 ZT-Y 优利德UT61E 汉研28温漂测试!

楼主(2020-10-22):
测试对象:众仪ZT219,众仪ZT-Y,优利德原装UT61E,优利德魔改UT61E,汉研28II。

测试方法:室温23度记录测量值,放入纸箱用40W灯泡加热。纸箱内用蓝牙万用表监测温度!记录39度时的测量值!

测试条件有限,结果仅供参考!

23度升温到39度结果如下:
ZT219升高4个字
ZT-Y降低3个字
原装61E升高3个字(只换过积分电容,返厂换过一次芯片)
魔改61E升高6个字(加装低温漂外部基准,排阻换成美国当家陶瓷排阻,可调电位器换美国BI的)
汉研28II升高1个字

结论就是,即便是同款表可能性能都不一定完全一样,比如我的这个61E没有魔改,但是温漂出奇的低,魔改的反倒是温漂比较明显了,汉研28II温漂更低!

网友A:
这儿有个疑问:五块表是否同时接驳在同一基准源VC11上?是否对其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儿有个疑问:五块表是否同时接驳在同一基准源VC11上?是否对其有影响?

两个表一组放进去的,纸箱有点小,放太多表进去的话,我怕每个表的温度差别太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儿有个疑问:五块表是否同时接驳在同一基准源VC11上?是否对其有影响?

不影响

网友:
这么多万用表,求赠送~一个啊

网友:
万用表是不是 一直放在里面?

网友B(2020-11-21):
手上也有一台ZT219,买了没多久用的也很少,前几天发现电容档出问题了,测一微法以下的能很快出结果数值也挺准,测几微法的电解电容要等很久才能显示结果(估计有十分钟),一百多微法的几乎测不出(可能等足够久也行)。以前不是这样的,不知道与一次该档位误测五十多伏的充电器电压是否有关,拆开测了保险正常,所有电阻没有开路短路,不知道哪的问题了。其它档都正常,也不是电池问题,换了电池和用可调电源试都一样,楼主指点一下什么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上也有一台ZT219,买了没多久用的也很少,前几天发现电容档出问题了,测一微法以下的能很快出结果数值也 ...

可以查查保护电路  三极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查查保护电路  三极管

对电路一头雾水,测得蜂鸣器旁边一个三极管两个脚正反都是六十几欧阻值,紧挨着蜂鸣器不好上风枪,下次用烙铁拆下测测

网友(2024-07-27):
万用表现在基本芯片,方案都一样,区别不会太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