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 台湾I386SX半长卡 ISA显卡

楼主(2020-10-23):
很久前收了一片 90后半长卡。因为 没有集显所以没去测试它。今晚收抬东西刚好看到之前收的一片ISA显卡。就拿出来试一下。开机 。有而且最牛13的是开机显示时间只差几个小时。快了几个小时。。这个电池用了20多年了。。一次性锂电池真的耐用。
为了测试我找了台机箱找了个DOM盘。
显示器也是坏的。。
板上没有型号 只有VER 3.0 在强大的网络上找到了型号 AR-B1374  找不到说明书了。但也可以猜到接口。比如硬盘。软盘 并口 键盘口 开关 灯  还有电源 还有频率什么的跳线。
这个东东真的强大还可以用板上的IC 叫什么DOC盘来的。。这里面学问不少。希望我抛出的砖能吸引玉!
还有比如我现在的这个DOM盘上的系统 在好多工控卡上是运行不了的。可是在这个半长卡上就好好的。不知道是卡上有什么IC 还是有什么设置能让它运转。
会想到发贴是这样旧这样脏。还好好的。真是想不到。
顺便发片不怎么老的S3 显卡让大家看看。

这一是PCI S3 97年的。

下面是AR-B1374加显卡开机后的样子 。

楼主:
VIA SIS ALI 都是台湾厂家。。牛13的很。

网友A:
应该叫ISA,不是IAS 。AIV应该是VIA威盛

网友A:
第一张图不仅仅是显卡应该是主板,上面有CMOS ,内存条,IDE接口,反面AMDCPU,跟一些工控机主板类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张图不仅仅是显卡应该是主板,上面有CMOS ,内存条,IDE接口,反面AMDCPU,跟一些工控机主板类似 ...

第一个是欣扬的AR-B1374 工控卡 。没有集显的。因为没有集显的少。所以发贴

网友:
看到第一张图,看不到386 CPU,还想问问,原来是在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叫ISA,不是IAS 。AIV应该是VIA威盛

噢谢谢指正。

网友B:
LZ的显示器上面有些花屏了。

楼主(2021-05-09):
引用 网友B:
LZ的显示器上面有些花屏了。

放屋外的。。风吹雨淋的。。能测试板子  看看PDf 就行了。。有时间再去收一台 。听说现在19 寸废品佬卖15-20块。。

网友C:
引用 楼主:
VIA SIS ALI 都是台湾厂家。。牛13的很。

威盛,矽统,扬智。好多年都没听过的品牌了。话说扬智做过什么电脑硬件?我是不记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威盛,矽统,扬智。好多年都没听过的品牌了。话说扬智做过什么电脑硬件?我是不记得了 ...

要是大陆能和台湾联合。。台湾主导。。。大陆有地有钱。一定是美国佬会怕怕的。。。

网友D:
大名鼎鼎的威盛,阿拉丁,矽统。。。不过你的机器是什么机器啊,怎么有两张显卡而且这两张显卡也是爷孙关系了吧,一张ISA总线的8900d卡一块S3pci总线卡,,,这个机器恐怕不是386sx作为主控的吧,主控至少是台486DX2以上的

网友:
多功能卡挺好的,这些卡都是宝贝。

楼主(2021-06-09):
引用 网友D:
大名鼎鼎的威盛,阿拉丁,矽统。。。不过你的机器是什么机器啊,怎么有两张显卡而且这两张显卡也是爷孙关系 ...

用一片显卡。这三个电路板都是不同时间收回来的。只是感觉好玩试运行了一下就把cpu卡卖了。开机信息显示386的。这东西就显示那几个画画,反应还很快。

网友E:
S3 1MB或者2MB  这卡曾经拥有过 后来丢垃圾桶了

网友(2022-12-20):
引用 网友E:
S3 1MB或者2MB  这卡曾经拥有过 后来丢垃圾桶了

1998 年前后,我们公司代理丽台S3 芯片显卡。印象中好像是  PCI 总线用的。

楼主(2024-12-24):
今天想找出来玩玩。找不到了。不知自己放在哪里了。。

网友F:
那张S3显卡是丽台的,我也有1张。当年组装奔腾MMX电脑就是配这个S3显卡。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张S3显卡是丽台的,我也有1张。当年组装奔腾MMX电脑就是配这个S3显卡。

刚刚花了38在小黄鱼再买一片。找不到了。不知当时放哪了。但找出了台好玩的电脑 7号信令测试系统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fromuid=832227

网友:
同款ISA显卡我有3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