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台大有4伏电批

楼主(2020-10-23):
电批有异响,没力,拆开发现有个齿断了,反而塑胶齿轮没事

网友A:
便宜货虽说也能用质量还是差点事儿

网友:
居然也是塑料齿轮

网友:
转速太低了点

网友:
大有正品吗?

楼主:
正品来的,只有第一级是塑胶齿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便宜货虽说也能用质量还是差点事儿

买这个只是看上它的小巧,5282,5733我都有

网友B:
粉末冶金的韧性不太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粉末冶金的韧性不太好

齿轮工艺也有关系,要避免加工小齿轮根切问题。

网友:
要烂肯定先烂下面的啊,行星齿轮一级受的力又不大,尼龙应对一级的速度和受力都绰绰有余了

网友:
低价清一色用上塑料齿轮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买这个只是看上它的小巧,5282,5733我都有

怎么坏的啊?我也有一只不过用的少目前还一切正常。当时我是觉得5241拧螺丝劲太大装面板怕拧爆了所以买它,结果劲是小多了但是没有无极感觉不方便。对了,今天刚收到5282,请教一下你的那把高转速下同心度如何?我的5282轻按,低速都还行,高速按到底总感觉钻头在…抖,说是框,晃也不至于。5282都这样么?

网友:
坏了不好配,买配件就不划算了。

网友:
用的洋二小博士 ,经常用,还算用得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坏的啊?我也有一只不过用的少目前还一切正常。当时我是觉得5241拧螺丝劲太大装面板怕拧爆了所以买它 ...

可能是我过度使用了,上次组装张上下铺床拿来上螺丝了,用完后,等下次再用时才发现有异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是我过度使用了,上次组装张上下铺床拿来上螺丝了,用完后,等下次再用时才发现有异响了 ...

装床?这个得用12v的吧哈哈哈

网友:
这个装床确实超出他的能力范围了,应该用12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