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豆芽机水泵怎么拆

楼主(2020-10-23):
豆芽机水泵坏了,没有发现 有螺丝,拆不开,不知道是不是超声波焊接的。

网友A:
拆了,即使修好也难密封防水。买水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了,即使修好也难密封防水。买水泵吧。

已经买过了,就是好奇怎么拆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买过了,就是好奇怎么拆

用台钳慢慢夹出裂痕,然后裂缝。 也可以用榔头轻轻敲。

里面就是树脂密封的线圈。烧了就废了。
我拆过鱼缸水泵,220伏特的

网友B:
好奇这个能用多久?朋友有个用几次就出现豆子发霉越来越多的现象,没法再用,最后只能抛弃,你这个怎样呢?能有什么好消毒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奇这个能用多久?朋友有个用几次就出现豆子发霉越来越多的现象,没法再用,最后只能抛弃,你这个怎样呢? ...

每次发出豆芽以后都要洗干净晾干。每天换两次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奇这个能用多久?朋友有个用几次就出现豆子发霉越来越多的现象,没法再用,最后只能抛弃,你这个怎样呢? ...

边边拐拐都要洗干净,有点麻烦。但是这个真的是健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奇这个能用多久?朋友有个用几次就出现豆子发霉越来越多的现象,没法再用,最后只能抛弃,你这个怎样呢? ...

你朋友用的是什么牌子的。所有牌子的豆芽机都是算好寿命的,到点就会坏。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朋友用的是什么牌子的。所有牌子的豆芽机都是算好寿命的,到点就会坏。 ...

他的机器没有坏,只是发豆芽的这个小环境里霉菌越来越多,造成发霉的豆子越来越多,没办法除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他的机器没有坏,只是发豆芽的这个小环境里霉菌越来越多,造成发霉的豆子越来越多,没办法除菌。 ...

试过用84清洗吗

网友:
应该没有,这是一个好方法,他估计没有想到,直埋怨机器不行。

网友C:
买个撬扛,多用点力撬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个撬扛,多用点力撬开

有你不就行了,你不就是撬杠中的精,简称杠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