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天际cfxb_12xd电饭煲怎么拆

楼主(2020-10-23):
电饭煲煮夹生饭,想修一下,但拆不了。整个底部中心只一颗螺丝,取了也不行。只有请教各位,先谢了!!!

网友A:
把那3个橡胶堵头翘掉,3个螺丝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那3个橡胶堵头翘掉,3个螺丝拆了。

翘开看了,也没螺丝。只是三个脚垫。

网友:
引用 楼主:
翘开看了,也没螺丝。只是三个脚垫。

可能是卡上去的,转一下试试……

楼主:
转了大约四分之一圈还是不行,感觉还是中心固定的,但中心螺丝帽已取

网友:
太奇怪了,居然拆不开……

网友:
用力掰,力大出奇迹

楼主:
实在没法只有用大力法了。但我想既然厂家这样设计,总是有法的,只是我見识少,经验差。再洗片片,看能否给大神们参考。

楼主:
还忘一个現象,底盖转还原,上面也自动还原了。

网友B:
看铭牌贴下面有螺丝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铭牌贴下面有螺丝吗

也几次看过,没有。

网友:
拍张正上方照片看看(是不从上面拆起)

楼主:
我也想过是是从上面拆开,但左右转都行,就是拿不开。

网友C:
底盘的商标和警示语下面还有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底盘的商标和警示语下面还有螺丝

看过都没有,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