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海尔模卡电视机遥控器拆解,结构少见,顺便折腾一下

楼主(2020-10-23):
海尔模卡电视机修好后发现遥控角度偏小,非得基本对准接收窗才行,因此拆开看能不能折腾一下
修机机供参考: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1245
DIY天线看免费电视: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3155

遥控器外观

电池仓

没螺丝,那自然是卡扣了
一般遥控器都是后扣进前或前后扣合的

但这遥控器挺奇怪,它是前盖扣进后盖的,即后盖是基底
开壳,板子在后盖上

其他都没差别了

只有一颗红外LED

板子正面

出厂两年前设计的了

整机只有4颗件
大厂还是不会用牛屎的

电池上并联的电解

IR LED

碳膜的触点
没锅仔片手感好

全家福

拆完就折腾一下发射角度
先裸机试一下,角度要是大些

观察透光窗
感觉不对称,而且开口小了

把右侧的塑料片切掉

再找来铝箔胶带,中间开口

套在LED上,作为反射罩

回装,外面也看不出啥来

兴冲冲再试,感觉好像有点效,但又不甚明显,更可能只是心理作用,失败!
估计再并联一颗LED,张开一定角度,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A:
可以向其他角度并联一颗红外发射管。
另外我觉得这个窗口板有问题。

网友B:
并联了不一定带的动,最好是改个锂电池的  电压高点  估计远点

网友C:
原来可以,现在不行,那往往是LED老化了,换个就好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向其他角度并联一颗红外发射管。
另外我觉得这个窗口板有问题。

嗯嗯,偶也是这样想的
如果LED凸出去应该也可以,窗口板晚上偶扣掉试试

网友D:
不换接收管的前提下,增加遥控器红外管功率是唯一途径,并联一颗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并联了不一定带的动,最好是改个锂电池的  电压高点  估计远点

嗯嗯,也是担心有这个问题
改锂电用起来麻烦

网友:
换一颗监控拆下的仿流明封装红外线二极管试试,一般是散角120到60度,比F5聚光封装散角大。

网友:
红外二极管发射角度小了,换个发射角度大的

网友:
家里创维电视遥控器和你这个差不多大,左右一边一个发射管

网友:
电视遥控器都差不多

网友:
可以考虑加一级放大,然后并联两只红外管,从监控相机上拆吧,感觉比零售的好用太多了

网友:
感觉碳膜按钮用的比较多了,这种遥控器质量也过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来可以,现在不行,那往往是LED老化了,换个就好啦。

原来是爸妈在用,好像也不行

网友:
第一次见,质量不错

网友:
谢谢分享。。。。按道理,一粒发射管就能胜任了。这个为何这样差?是不是发射管衰减厉害了?

网友:
应是接收问题,我以前遇到过这种情况。接收窗口如有遮掩膜的,清除到足够大。无遮掩膜的,就将接收头前移,尽量靠近接收窗口。原因是设计成窄角度接收,降低被干扰而误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换接收管的前提下,增加遥控器红外管功率是唯一途径,并联一颗再试试~ ...

嗯嗯,下次试试

网友:
先换红外管再说见过老化衰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