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IS903紫色写保护板玩过的请进!

楼主(2020-10-23):
帮坛友做几个U盘,坛友买的紫色写保护板。

颗粒是划线nw711。

板子默认1.8v vccq跳线,空板测得vccq 1.84v,算是正常电压。

但在焊上颗粒后,vccq变成了2.8v,不明原因。

电压跳线跳到3.3v后,空板及焊上颗粒后,电压都是3.3v左右没变化。

据说第一批板子元件规格有问题,貌似是某一颗电容容值不合适,后期改进了。

不知道1.8v下vccq电压变化是否与此相关。

有玩过这个板子的,欢迎发表评论!

基本找到答案,就是C9,C10容值不够导致的,等我更换大电容并测试后再来定论!

网友:
我做过903测试架,我设计的1.8V用1117-1.8,也有这个问题,不过已经被我破解了,就是要满足一个最小负载电流的问题,对1117-1.8V来说接一个100Ω电阻到地就解决了。仅供参考

网友A:
微冷这个板子应该也是用LDO,不知道他用的是什么型号,不同型号不能一概而论,不过用DCDC完美解决这个问题,增加滤波电容容值盲猜也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B:
换C10就行了。。。
7S2F就淦过,测试3.3V没毛病
711太高贵。中途萎了只能旁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C10就行了。。。
7S2F就淦过,测试3.3V没毛病
711太高贵。中途萎了只能旁观 ...

好的,谢谢飞机哥指点,晚上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微冷这个板子应该也是用LDO,不知道他用的是什么型号,不同型号不能一概而论,不过用DCDC完美解决这个问题 ...

LDO型号MP8904,根据Top Marking=T3以及引脚线路找到的。

网友C:
有点复杂,小白还要多多学习才行!

网友(2021-06-04):
引用 网友C:
有点复杂,小白还要多多学习才行!

多多学习才行!

网友D:
紫色的写保护板子问题满多的,翼浪数码家的不好用。上面的元器件看着就像山寨的,特别是电感。没有sean的蓝色写保护好用。

网友:
这种带只读的我也有

网友(2021-09-22):
引用 网友D:
紫色的写保护板子问题满多的,翼浪数码家的不好用。上面的元器件看着就像山寨的,特别是电感。没有sean的蓝 ...

看图应该是用的顺络的绕线电感,2.2uh,2a的,用料不算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