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折腾个NE5532+LM1875功放

楼主(2020-10-23):
首先感谢HIFIDIY论坛snake大神发布的原始线路,最近事情也比较多,慢慢做,不定期更新

先搞定PCB板子,效果还不错,没有断线和沙眼

网友A:
接地点做出了牛屎的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地点做出了牛屎的感觉

这是hifi论坛上多了的结果,是病,药不能停

网友B:
搭棚GC板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搭棚GC板版

之前搭过一套2.1的,这次就不搭棚了

网友C:
不错啊 单点接地 既然有PCB 直接去某创打样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啊 单点接地 既然有PCB 直接去某创打样啦

超出10*10了,而且面积超过了150,捷配企业用户也不行

网友D:
你用干膜还是蓝油?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用干膜还是蓝油?

蓝油,字数补丁。。。

网友:
1,接地点越近越好,搞成牛屎,反而是画蛇添足。2,1875正负电源截面尽可能加粗。
3,1875输出也要尽可能加大截面,降低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