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请问游戏卡是单片机吗

楼主(2020-10-23):
如果要改写里面的程序应该通过什么方式?牛屎也能改写吗??昨天修好一个老游戏机,结果做梦梦到这些问题

网友A:
是不是九十年代那种插卡电视游戏机。如果是,那么:最早里面的芯片是一片EPROM存储器,OTP一次性写入类型,型号是2716---27512。  后来换成了牛屎堆,但它同样还是存储芯片。而不是单片机。
第一批插卡电视游戏机里面的电路板尺寸大概20*25cm左右,那个游戏卡用的是硬封27系列存储器,
几年后那电路板做得很小了,大概6*10cm左右,这时游戏卡用了牛屎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九十年代那种插卡电视游戏机。如果是,那么:最早里面的芯片是一片EPROM存储器,OTP一次性写入类型, ...

不知道这是存储芯片还是单片机,可不可以擦写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道这是存储芯片还是单片机,可不可以擦写

你这种我没见过,下面那两片27c的是存储器,不带紫外线窗口的不能擦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种我没见过,下面那两片27c的是存储器,不带紫外线窗口的不能擦除。 ...

多谢答复!

网友:
FC的游戏机可以看成是现在的电脑,将主机和硬盘分开卖的玩意。合卡其实就是给个简单的菜单选择界面,选好后激活片选(对应卡带上多个芯片的选择)
游戏机的主机有单片机,6502相当于cpu,还有图形处理的ppu
可以擦写的卡带都是用了 fpga芯片来实现游戏的并行数据的读取,以及各种卡带的电路的模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种我没见过,下面那两片27c的是存储器,不带紫外线窗口的不能擦除。 ...

这两片MX27C芯片是可以擦写的,VPP(编程/擦除电压)都标出来了…………

网友:
GM两个是RAM,88的是8K,28 的是2K,MX27C512pc是512K-BIT [64Kx8] CMOS EPROM,1000pc那个就是1M-BIT [128K x 8] CMOS EPROM咯,这两个是程序ROM,可以编程,但是没啥意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两片MX27C芯片是可以擦写的,VPP(编程/擦除电压)都标出来了…………

那个是编程电压,但这片只能是一次写入,不能擦除重写,看准型号规则,27系列是EPROM,27C是CMOS工艺的EPROM,如果带窗口的那可以紫外线擦除再重写,不带窗口的都只能写一次,也就是OTP。
28系列的才是电擦除的EEPROM,可以单字节擦除,你可知道九十年代到2000年左右,那时的28系列如果是28128以上的容量可是天价。像28512这样的容量起码要百元以上一片,那时搞单片机开发的人如果钱不多都不舍得买他。
29系列是flash类存储器,每次只能整片擦除,是2000年以后才在中国普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是编程电压,但这片只能是一次写入,不能擦除重写,看准型号规则,27系列是EPROM,27C是CMOS工艺的EP ...

好吧,仔细查了下,EEPROM是电擦除,EPROM是紫外线擦除,PROM就是一次性了,因为印象里,只有PROM是一次性的,其他两种都可以重复使用来着…………紫外线擦除的已经不是我这个时代的事儿了…………

网友:
这种就别想了。
97年做过半年的FC游戏的移植,把卡上的内容读出来,通过仿真器运行,找出通关的地方,移植到软盘上...每天的工作就是玩游戏通关,当时主流的游戏几乎都玩遍了...

网友C:
早期的游戏卡板上只有存储芯片和数字电路,很容易复制,后期多了个MMC系列的芯片。我刚做了张最简单的,可以玩坦克,超级玛丽之类的。

网友:
有没有早期的FC游戏机电路图和卡带的电路图,30多年前的机子看一下当时是如何设计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早期的游戏卡板上只有存储芯片和数字电路,很容易复制,后期多了个MMC系列的芯片。我刚做了张最简单的,可 ...

求卡带电路图和PCB

网友:
引用 网友D:
求卡带电路图和PCB

这个网站上有好几种卡的制作资料 http://elektropage.ru/publ/handmade/handmade/1

网友D:
俄文?英文还能看得懂点,俄文就难办了有没有现成的?

网友:
游戏卡都是储存器组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俄文?英文还能看得懂点,俄文就难办了有没有现成的?

Chrome可以网页翻译成中文。

网友:
看来真的是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早期的游戏卡板上只有存储芯片和数字电路,很容易复制,后期多了个MMC系列的芯片。我刚做了张最简单的,可 ...

厉害了,现在还能买到这种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