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小白问问,stm32单片机能不能运行安卓系统?

楼主(2020-10-23):
只懂得点c51,对stm32不了解,在这想问问:stm32最快那个型号的单片机能不能运行安卓系统?速度性能有没有当年的pc电脑的奔腾1的强?

网友:
不行的吧,stm32也只听说过跑修改版的Linux ucos这些,32的内核是arm m系列,手机盒子啥的跑安卓都是arm A系列

网友:
还有内存大小的问题。

网友:
一般称得上跑系统的,大多都有一个指令集,什么架构,支持什么指令集,运行什么软件,即所谓的“复杂指令集”与“精简指令集”系统,也就是经常看到的“CISC”与“RISC”。没有对应的指令集,效率必然低下,甚至完全无法达成运行。

你一个单片机用什么指令集?难道用虚拟机?支持多大内存?性能够运行虚拟机么?

网友:
ST最强的系列是STM32MP1系列,处理器级别,双A7+M4内核,最高主频800M,理论上只要有人愿意移植,这个片子跑安卓也是可行的,但速度会咋地就不好说了。目前还是跑Linux为主,注意是真正的linux而不是什么uclinux

网友:
stm32主要用在小型化,数据小,功能相对简单的领域,这个接触的是彻彻底底的底层硬件+C开发。Android主要是用于系统汇总的,就是说有Android出现的地方基本就是一个功能完善的终端了,它有可能带了N多个小弟,或者它自己就可以干完所有活。

网友A:
一个性能不够,二是无MMU,所以不行。
当然MP1系列是个例外,真正的应用处理器,移植了就行。

网友:
你可以移植一下,感觉有搞头

网友:
理论上可以,实际上也可以,但是,没有人这么做,你可以尝试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另外,国外有用avr跑linux。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性能不够,二是无MMU,所以不行。
当然MP1系列是个例外,真正的应用处理器,移植了就行。 ...

我认为这个是正解。
支持MMU是关键。
单说性能足够的STM32应该有,但是Linux内核的MMU是躲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