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移动盒子ipoe拨号方式求解

楼主(2020-10-23):
移动盒子的iptv采用新的方式ipoe不是ppope拨号,传统拨号失败,我想通过路由器拨号来用不行,我想通过wifi来拨号几个盒子用也不行!
是不是ipoe这个方式拨号没有办法破解,用路由器来拨号观看?

网友A:
移动盒子改桌面 安装当贝市场 然后直接安装电视家 连接普通wifi就可以用了

网友B:
移动盒子那里搞来的???你的网络用的是那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移动盒子那里搞来的???你的网络用的是那家的???

我自己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移动盒子改桌面 安装当贝市场 然后直接安装电视家 连接普通wifi就可以用了

...

我说的不是这,是破解ipoe然后其他盒子也可以用

网友:
路由器插根网线到移动盒子

网友C:
ipoe本身就是个带鉴权的dhcp

楼主:
引用 网友C:
ipoe本身就是个带鉴权的dhcp

然后呢.......

网友(2024-08-19):
能不能破解   搞来跑上网或跑流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