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更新完了)HIFI播放器-乐之邦MP3拆机维修(MUSILAND Monitor 06MX)

楼主(2020-10-23):
先放改装图原来的假usb3.0里面掏空装进去mirco usb和type-c的座,耳机线飞线,树脂胶固定。

最终效果:

插电脑后正常识别:

==================
最近收到一副耳机,48欧,用我的紫珊Z2推的感觉有点不够力,想到了6120,翻出我尘封已久的6120,发现没有合适的双电压电源,改装进Z2里面却有较大的底噪,怀疑Z2的电源带不动6120,于是找了一下6120耳放的机器,在咸鱼上看到一个卖坏的06MX的,两个坏机器,修好一个送一个。看过很多06MX的舔贴,于是欣然同意收过来。
机器没有大毛病拆开,一个尾座坏的,调整一下也可以用,测试了一下都能正常TF播放,u口物理性损坏的接上线可以正常与电脑通信,pc放歌读卡都没有问题。u口正常的机器不能与电脑联机,插上没有任何反应。进fdu模式可以有反应,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没刷进去固件,有了解的可以告诉我一下。

先吐几个槽点,一会再来分析一下电路。运放电路是正负5v设计的,真的是很讨巧的设计基本都是下限工作,难怪我的Z2带不起来,Z2我给改成正负12v了。另外USB3.0就是坑人的里面就是四根线,标准的usb2.0,有心思上3v电池怎么不直接改成18650锂电的啊,充电电路也不难设计,容量也大也方便更换。真不知道设计师的脑回路在哪里。 音质我不做太多评价,只能说听着没底噪,推力大挺满意的。理工男设计的极简按钮,我没意见觉得用习惯了还挺好的。换歌爆音,勉强能接受。另外设计了3,5/6.5/莲花头 三种输出都是一样的信号,我觉得太浪费了又不是线材解决不了,设计一个平衡输入输出,将06mx多一个耳放功能不好吗?嗯直接改的话就是平衡输入输出,因为主控去PCM1798是数字输出1798去四运放是平衡输出,四运放去6120也是平衡输出。所以6120前面也只能改出平衡输入输出了。
本贴抛砖引玉, 有心情就继续放图,没心情就等等吧。有想法的可以跟帖沟通。

对了还有 两个机器的外壳居然有尺寸偏差,不能通用。。。我也是第一次遇见这样的奇葩机器。。。

————————————————

收拾好了,拍两张裸照然后装机发货。

++++++ ++++++ +++++++ +++++++

简单分析了一下黄色区域是降压到3v给电池充电的电路。红色区域是产生正负5v的区域,绿色区是解码芯片1798好像功能不如4490强大,蓝色是个四运放芯片,1798过来的差分信号做初级放大输出还是差分信号,怀疑我之前改的z2初级放大出来的不是差分了,是个双运放做的放大,不知道我换6120的底噪是不是放大倍数高加上不是差分导致的,有空对比调整试试。紫色区就是6120,据说6120的高阻输出数据非常的好,我手上有几个电子管的输出牛考虑接进去听听会不会有什么意外发现。
/////////////////////////////////////////////////
最后剩下那台先装起来 ,加一个移动电源就可以随身听了。效果还不错,当年上学有这玩意也能玩的很开心了,来漏个脸吧:

最后又多了一个小玩具

网友A:
改正负12V以后耗电量有增加吗

网友B:
没想到跟我十年前诺基亚6120手机同一个型号字样。功放的用料不错,可惜的是水晶DJ等嗅探的MP3,用potplayer一看原来是AAC编码,能支持的话改成M4A文件扩展名,不支持的需要goldwave转换成标准MP3编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正负12V以后耗电量有增加吗

需要我再开一贴说一下z2的改装吗 改了很久了。耗电没测试过。反正推运放正常,6120改运放脚插上后低噪大。6120改运放也是淘宝的某个商家给我的启发
正负之间的电压:

正电压:

负电压:

本次评测是基于 6120改装进z2的尝试,噪音大,所以不算成功,就不写出来了。仅作探讨。换后声音的确推力变大,声粗力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想到跟我十年前诺基亚6120手机同一个型号字样。功放的用料不错,可惜的是水晶DJ等嗅探的MP3,用potplayer ...

不清楚了 常见无损能放,dsd不行。6120推力挺大的目前听着还可以

网友:
改装也是一种乐趣,重在过程。

网友(2022-11-25):
不知道楼主能不能看到,想请教下那个MULINK的插口有螺母固定在前面板上,怎么拆下来?螺母在内侧

网友(2024-06-19):
问下大佬,这个机器怎么进DFU模式?有个机器时间放长了上电没反应,灯不亮,USB线插着电脑这边没有反应。拆了测了电压正常的,看那个主控应该是NXP的单片机,晶振起振正常。估计是掉固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