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求助:电脑机箱电路板有大哥知道哪里坏了吗?

楼主(2020-10-23):
各位大哥好,这是一块电脑机箱面板,用来控制灯光更风扇转速的,红色部分是3组DC 12V输出控制灯光的,在接线的时候弄短路了,旁边白色框里的烧了,还有大的电容也膨胀了,然后我从别的地方拆了原来一样的25V 2200uf的电容跟 1AM的换了上去。

现在红色3组DC 12V输出在不接负载的情况下,中间那个开关打开电压是12V。 再按一下关闭电压3.7V(没坏前应该没有电压的)。
接上负载打开开关电压是3.7V,关闭开关电压是3.5V。
有大哥知道哪里坏了吗?该换什么型号的元器件?
小弟是个外行,希望大哥指点一下。
感谢!

网友A:
你量一下其他三极管有没有坏,可能还要三极管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量一下其他三极管有没有坏,可能还要三极管坏了

是黑色的三角的那个吗?

网友:
才二三十个零件,一个一个量呗。